带高放级的中波高频头

楼主(2020-02-27):
制作高频电路,我比较喜欢使用负电源。有的坛友喜欢正电源。只要简单变换,就可以把负电源改成正电源。现提供正电源的带一级高放级的电路图,供喜欢正电源的坛友参考。

楼主:
为便于统调,要使第二个LC回路与第一个LC回路一样,可以使用这个电路:

楼主:
只是,使用上面的电路时,B2的绕制压力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使用上面的电路时,B2的绕制压力比较大。

老师 早 上好、请讲一下L1.   L2的制做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超版的图。已收藏。B2用0.06mm的线估计可以绕下,再不行就用0.05mm的线。挑战是线细了绕时容易断, ...

为了B2的绕制方便,可以使用一楼的电路图。如果不追求完美,一般来说,也是可以正常统调的。二楼的图,B2的绕制,凭空多出80匝,有点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 早 上好、请讲一下L1.   L2的制做吧、谢谢

L2的制作,在高频磁芯上绕线圈就行了。L1的制作,有专贴,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 早 上好、请讲一下L1.   L2的制做吧、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90322&extra=

网友:
画个调谐高放部分的板。先打个板回来装机试试。
体验体验调谐高放的威猛火力。

网友C:
谢谢超版的图。已收藏。请问B2的绕制难度是担心绕不下?还是担心绝缘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超版的图。已收藏。请问B2的绕制难度是担心绕不下?还是担心绝缘不良

我手里最细的线是0.95的,所以,LTF-2磁芯是绕不下的。至于其它的线,我没试验。初次的我、绝缘也是问题之一。我们知道,漆包线的绝缘情况有点令人担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最细的线是0.95的,所以,LTF-2磁芯是绕不下的。至于其它的线,我没试验。初次的我、绝缘也是问题 ...

这B2应是个高频变压器,改用磁环绕,那两个问题都可解决,不知可否?

网友D:
版主你好!请问用负电源供电有什么优点?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干扰?我在一个电视天线放大器电路也看到有这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B2应是个高频变压器,改用磁环绕,那两个问题都可解决,不知可否?

不知道,我没有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好!请问用负电源供电有什么优点?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干扰?我在一个电视天线放大器电路也看到有这样 ...

只是喜欢而已,我喜欢使用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