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款电源改可调方法。

楼主(2020-02-28):
原来电位器是1K,可调范围19-27换了一个10K多圈精密可调,范围是16.5-27再也无法往下,芯片是LM3845和LM324。求高手支招。

网友:
lm3845芯片电源有点有点难改,网上找找吧,我好像见过,就是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动车充电器很多是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A:
加了辅助供电的小电源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辅助供电的小电源没有?

没有。找不到资料没敢乱动。

网友B:
看需求,如果要求0V起调,那是必须加辅助电源的。如果CC+CV都要,最好淘个二手的ATX电源改,里面是TL494或兼容芯片方案,自带辅助电源,次级回路是隔离的,参考资料非常多
如果周边有废品回收站,逛一下,几块钱就拿下了……这玩意在老板看来拆不出什么铜丝,废铁都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需求,如果要求0V起调,那是必须加辅助电源的。如果CC+CV都要,最好淘个二手的ATX电源改,里面是TL494或 ...

这个电源功率达,谁知道是这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