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有关声场的抛砖引玉发帖,我也有一个疑团一直无解,您说说这到底什么原因?

楼主(2020-0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有脑放不能解决的,如果不能就喝酒。

网友:
编故事也不会吗?

网友:
这个可能得央视春晚现场的音响师才说得清楚哈、、、

网友:
原先看过关于立体声重现理论的文章,人耳分辨声音的位置,主要与声音的强度,频响的范围,声音的相位有关,人耳可以分辨左右,也可以分辨前后,这是由于人耳在接受前向和后向声音时,由于耳廓的遮挡,导致声音频响范围出现特定变化,就可以分辨出声音的前后位置,耳机虽然位置没有变动,自身还原效果也没有变化,但因为音源和耳放使频响范围甚至不同频段的相位发生了变化,会让人认为声音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网友:
声源到两只耳朵的距离一般不同,声音传到两只耳朵的时间、近强远弱及其他特征也就不同,这些差异就是判断声源方向的重要基础,这就是双耳效应.正是由于双耳效应,人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声音传来的方位.
我们听到的立体声就是由于双耳效应所致.
立体声放音是可以分辨某种乐器的前后左右具体位置的,歌手如果在舞台上走动也可以分辨出来,当然左右声道音箱要拉的远。至于你的问题这与耳机的档次有很大的关系,几十元钱的能与数万元的耳机能比吗,就是同档次的差别也不会小,还有高及低阻抗的区别,也有可能是两只耳机R;L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条件是同一台播放器更换不同的耳机会有很大的前后和宽窄不同的声场,在说的是这个情况,如果更换不 ...

不同的耳机更有不同的频响范围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道理!简单的文字说出了一些道理,的确是频响越好的耳机声场越给力!!  :victo ...

这个不是我说的,是科学家研究的,偶尔看到过,我看的这个文章比较早了,百度一下,估计现在有更新的研究成果了吧,可以用在放音设备的制作使用上。

网友:
楼主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还原乐器位置。二是还原音质。

网友:
这是门学问,中科院有专家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