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Q7电压低至20伏也能工作/

楼主(2020-02-28):
昨天晚上将6S Q7推F U50单端翻起来改一下6SQ 7的屏压改一下,之前因为接八寸箱声音太像石机了,低音很深力水充足,于是测量一下屏压,才二十伏,于是想起之前电压高随手在屏压加了一个1M的电阻,于是将2个1M的电阻换成8K的再测量电压240V试机,声音立马提升好多了,石音没有了,这才是电子管的声音,调屏压改变声音是我的经验,估计就是调整阴极电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
画出负载线,工作点变失真也就变了。

网友:
工作在这个区域的特性曲线非线性强,胆味重

网友A:
加1M的电阻,就算忽略管的内阻。单这1M的电阻,按300V的电压,才0.3MA。除了少数后期的微形电子管,基本都不是在线性区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1M的电阻,就算忽略管的内阻。单这1M的电阻,按300V的电压,才0.3MA。除了少数后期的微形电子管,基本都 ...

主要当时串入1M电阻也沒测量电压,试机评论像石机,其实每一个管子都是好听的,只是沒有调试好才导致不好听的说法!F U50当时17元一只,买了四只。

网友:
有的胆机有外置电位器,偏置电流调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当时串入1M电阻也沒测量电压,试机评论像石机,其实每一个管子都是好听的,只是沒有调试好才导致不好 ...

有许多电子版与纸质读物介绍低频电压放大级的设计,可以选读,这样你还有改进的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许多电子版与纸质读物介绍低频电压放大级的设计,可以选读,这样你还有改进的余地。

于版你好.主要是发现电子管这么低的电压能工作,相信以前战争年代那些发报机用手摇发电也不会太费劲吧?其二得出结论低电压低频会越好。

网友:
发报机的输出是开关型的脉冲信号吧、、、

网友:
你用到1M基本上5kHz以上的高音都沒了。怎不石聲!改成100k再計算偏壓再説吧!

网友C:
既然电压越低,低音越好。建议电子管屏极电压低到0V,低音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于版你好.主要是发现电子管这么低的电压能工作,相信以前战争年代那些发报机用手摇发电也不会太费劲吧? ...

您看看这个低压工作的,其指导思想是耳机通过电流求安全,且那个时代电压变压器又特贵还不大好买,条件所限自制的很少。这个电路改成倍压整流还会好一些。当然做前级电压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压越低,低音越好。建议电子管屏极电压低到0V,低音最好

嗯,有可能,但我不喜欢太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这个低压工作的,其指导思想是耳机通过电流求安全,且那个时代电压变压器又特贵还不大好买,条件所 ...

嗯,就是前级能工作,那按照你说的的图说明还可以更低电压都工作。

网友:
似乎没有依据啊

网友:
电子管屏压只要对阴是正数都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