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效果器软件。

楼主(2020-02-28):
应该是山货,meridian效果器,跪求调试软件,感激不尽!
从来没玩儿过这种设备,说是要软件,请大神们指点下。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器就是唱歌用的,这个调音台功能不多,做商品广告表演,马马虎虎,真正的演唱会的效果器,功能强大,要 ...

你是来做广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说明书,看不懂不要紧,可以免费教

这个还得谢谢你 不要你教 我就是玩这个的 我家现在还有音响十几套 电脑十几台 调音台 效果器 还有六套 我是音响发烧友 音乐发烧友 以前我在 KTV 调音师 搞音响维修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混音器,开会用的,可以抑制反馈,不是效果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杰伦的歌喜欢不,还有歌神张学友

歌曲 什么都可以 我有 北京阳光视翰点歌服务器 可以带 30台电脑 同时使用 我这里有 几万首歌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杰伦的歌喜欢不,还有歌神张学友

不过 周杰伦的歌 我不喜欢 因为他吐字不清

网友:
这个问题 是多数的客人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在家学会的歌曲都是原调 另外KTV的机器 基本都是锁在机柜里的 客人是不能动的 另外我唱歌 从来不用变调功能的 那样会失去 原来歌曲的味道

楼主:
呃,感谢各位高手,我这机器估计时山货,看来软件时找不到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感谢各位高手,我这机器估计时山货,看来软件时找不到了。谢谢各位了。

不是软件问题,没有商品成机了才装软件的,是有没有使用说明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