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这个DVD车机就不那么好修了,请高手帮忙吧!

楼主(2020-02-28):
在家闲的难受又抢了一个故障DVD车机,看故障信心满满的感觉可以修好的,可是现实很残酷,查了一遍,没有看出哪有故障,黔驴技穷了,求助高手,谢谢!
来时故障如此,现在依然。
不一样的CPU
这个车机太老了2010年,够脏的
测了几个供电电压,高低不一,也没有头绪
BD查这种故障,多数给出的是刷机,这可就彻底崩溃了,全不懂不会。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你这个画面在我的车机是AV状态

网友B:
搜索一下机子的尾插说明,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什么故障,怎么帮你

就是卡在这个开机界面,按如何键都不进系统,没隔50~60秒重启一次。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你这个画面在我的车机是AV状态

山寨机,不知道配什么品牌、型号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一下机子的尾插说明,希望能够帮到你

机盖上上有清晰的尾纤的接线图,有用的都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你这个画面在我的车机是AV状态

正常情况下,这个画面持续几十秒后进入上次关机时的界面,收音机、DVD或其它,在按键触摸选择。这个属于不进系统的故障。

网友D:
可能没有坏,有的机器单独使用要跳线,接线,还要密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没有坏,有的机器单独使用要跳线,接线,还要密码的。

您分析的有道理,顶板上有详细的接线定义,我再仔细看一下,是否还有没接的线,谢谢!

网友E:
以前我好像看过这种现像的车机,这机只有停的时后可开机,就是后面接口那要接一根火线或零线,我记不清了,这根线可能受钥匙控制或受刹车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好像看过这种现像的车机,这机只有停的时后可开机,就是后面接口那要接一根火线或零线,我记不清了, ...

您讲的控制叫“停车控制”就是只有在停车时才能观看视频,将C1的线接机壳(我是在BD看到的)回家就试了,故障依旧,接+12V没试过,明天试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讲的控制叫“停车控制”就是只有在停车时才能观看视频,将C1的线接机壳(我是在BD看到的)回家就试了, ...

触摸屏漏电,这不知能否用大水法,没把握千万别试,也可用经105度除湿硅胶同放于理化实验室的【蒸发皿】中

一至两天后取出马上用优质胶纸封边,看能否使用,否则联系原厂家修理换触摸屏碰触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摸屏漏电,这不知能否用大水法,没把握千万别试,也可用经105度除湿硅胶同放于理化实验室的【蒸发皿】中
...

您讲的这个故障我第一听说,如果是这样的基本就无法修复了,您的知识面真宽,向您学习,谢版主的经验。

楼主:
刚刚又试了将C1 驻车确认端加+12V 没有变化。

网友G:
C1停车检测线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C1停车检测线接了嘛

C1接过了,+12V,GND 都试过了,故障依旧。谢谢关注。

网友H:
刹车线接地试试,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刹车线接地试试,会有惊喜

已经试过了,故障依旧,就是C1这个端子。谢谢玩家关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故障依旧,就是C1这个端子。谢谢玩家关注。

不要再乱试了,没用的。这个机器看界面是恒晨的机子,通电开机一直卡在开机界面,无论等多久都是这样,而且操作按键有滴声,就是没任何反应。找配套固件刷机吧,而且必须有机器遥控器配合才可以成功刷机的。马云家应该有人卖这个遥控器送刷机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再乱试了,没用的。这个机器看界面是恒晨的机子,通电开机一直卡在开机界面,无论等多久都是这样,而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几天来就等待您这样高人提供“恒晨”这样的刷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