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0-02-28):
请教;微型电容标示511J、511k、105BJ分别是什么容量?是电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2位表示有效数字,后1位表示有效数后加多少个零,单位都是PF
511表示51后面加1个0,也就是510PF,105表 ...

你好!511K,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后面还要再加4个0?

网友B:
前2位表示有效数字,后1位表示有效数后加多少个零,单位都是PF
511表示51后面加1个0,也就是510PF,105表示10后面加5个0,也就是1uF

网友:
楼上正解,是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511K,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后面还要再加4个0?

晕,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哪儿来的要加4个0的想法
511,前二位数字“51”是有效数:51,后一位数字“1”是要加0的个数,也就是加1个0,最终结果是:5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2位表示有效数字,后1位表示有效数后加多少个零,单位都是PF
511表示51后面加1个0,也就是510PF,105表 ...

谢谢!
另外想求十个1000P的威马小电容,电压无所为。
以前买过几个不见了,一元个拆机的,现在那老板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哪儿来的要加4个0的想法
511,前二位数字“51”是有效数:51,后一位数字“1 ...

老师不要见笑,真是第一次看到电容的容量有标K的,一直以为K是电阻的专利。现在看有511K的说法,那么理解的是K即千位数,所以还得加4个0。既然这样的理解不对,麻烦老师抽空把正解答案告诉一下,纠正此前的误解。谢谢!

网友:
J和K表示电容或电阻误差范围,J±5%,K±10%。小写k才表示千。
如一只旧式大红袍的金属膜电阻。标注4k7J,含义是4.7千欧,误差5%

网友:
k表示误差10%,J为5%。

网友:
103J表示10后面加3个0,表示10000P即0.01Uf,误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