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几个管子能做胆机吗?

楼主(2020-02-28):
收拾东西找到几个管子!不知可否做个胆机,不要求多靓音,只求能用上,我是胆机小白一个,希望师傅给详细介绍一下,能做的话都需要什么配件?有相关电路最好!多谢!

网友:
管子够了,6P13P功放,单端,推挽都行。前级6N1。无标识是6N2。

网友:
九针的貌似6N2。

网友:
前几天坛里时兴玩6p13p

网友:
完全可以做一台双声道单端胆机。只需要做机壳和购买6P13P的单端输出变压器以及电源变压器,和胆机需要的各个电子元件(当然,如果自己有可以省略)。

网友A:
这几只都是早年老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必用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只都是早年老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必用的型号。。。。。。

确实如此,,13P做行管,6J1高频头,6N1,6N2中放,低放。。。

楼主:
谢谢各位,这几个管可以做个胆机是吧?!谁有电路图我找找其他配件!

楼主:
好象缺个整流管,电源变压器和两个输出变压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象缺个整流管,电源变压器和两个输出变压器吧?

还缺好多阻容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缺好多阻容元件

恩,我这有些元件!现在关键缺电路图!不知哪位师傅有?

网友C:
你这是有一个马镫了,需要马鞍、缰绳、笼头嚼子等等,最关键的是还缺一匹马。

网友D:
没标志那个是6N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标志那个是6N2

谢谢您!对了那小的是6J1吗!?标识只能看见6J,后面不清,我猜是6J1!

网友E:
2-7脚通的是6J1。否则6J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有一个马镫了,需要马鞍、缰绳、笼头嚼子等等,最关键的是还缺一匹马。

看来您是赶大车的老把式了!谢啦!都会有,有师傅们相助一挂大车都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2-7脚通的是6J1。否则6J2

谢谢!我玩石机多些!胆机白中白,只明白一点儿!还是胆管好,内部电极都可见,内部有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F:
这个也是论坛里面老师发的,你可以参照一下。

6J4推6P13单端

6J4推6P13单端

网友G:
给你两个图。12AX7=国产6N4(与6N2特性相同)。电源部分可以参考楼上的用晶体管整流。

网友:
6P13P是电子管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当年还有两只,以为没什么用就扔了。这个管子属于冷门管,现在被发烧友开发出来做功放,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是论坛里面老师发的,你可以参照一下。

多谢好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两个图。12AX7=国产6N4(与6N2特性相同)。电源部分可以参考楼上的用晶体管整流。

多谢版主赠图

网友H:
光有管子还做不了胆机,你还需要根据所选定的电路图,筹备机箱、电源牛、输出牛,相应的管座及阻容元器件等......!

网友I:
刚整了半天6P13P三极管接法,因推动级为单级6N3,推动不足又换回6P9P,楼主可用6N1推后级6P13P标准接法,如无标管可确定为6N2,可用6N2推6P13P三极管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整了半天6P13P三极管接法,因推动级为单级6N3,推动不足又换回6P9P,楼主可用6N1推后级6P13P标准接法,如 ...

行,谢谢我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有管子还做不了胆机,你还需要根据所选定的电路图,筹备机箱、电源牛、输出牛,相应的管座及阻容元器件等 ...

万里长征刚迈一步,您说的我基本都有,现在最关键是缺少理论知识,要先学习学习!谢谢

楼主:
好的,我这个马夫有了,别的慢慢凑……

网友:
6P13P还不错 扎个辫子的小姑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整了半天6P13P三极管接法,因推动级为单级6N3,推动不足又换回6P9P,楼主可用6N1推后级6P13P标准接法,如 ...

你好6N1推6p13p标准电路图有吗?传我看看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6N1推6p13p标准电路图有吗?传我看看谢谢!

你可以参考一下Juperter老师的这篇帖子。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图中的三只变压器,中间的做电源变压器就算重新绕的话肯定功率小了,不能用,边上的两只做输出变压器的话,阻抗估计会不匹配,音质也只能听个响,如果有足够的绕变压器经验的话重新绕,但是功率会比较小,初级如果线径小也会造成饱和失真,电子管也会达不到标准电流,不建议用,建议购买套装电源及输出变压器,或者找坛子里的大师定做一套。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参考一下Juperter老师的这篇帖子。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图中的三只变压器,中间的做电源变压器 ...

好的多谢!有空看看贴子学习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6N1推6p13p标准电路图有吗?传我看看谢谢!

给你找了两个6N2推6P13P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你找了两个6N2推6P13P的图

多谢,根据您的经验这两个图那个做起来容易,效果好点儿?另外麻烦您有空给指点一下制作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哪几个点需要调整!?

网友I:
一图是三极管接法,前级必须用6N2,二图是标准接法,前级可以用6N1或6N3,还有jupeter老师的图,但那个要用6J4,如果实在没有6J4可以用6N2代替。反正推荐一图和jupeter老师的图,二图需要用2.7K的输出变压器,相对难买一些,因为商品牛以5K和3.5K为主。

网友:
袜箍有了,就剩下败个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图是三极管接法,前级必须用6N2,二图是标准接法,前级可以用6N1或6N3,还有jupeter老师的图,但那个要用 ...

好的,正在JUPETER老师的帖子里学习!

网友:
祝你成功出声,万里长城才刚刚开始。期待你的好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图是三极管接法,前级必须用6N2,二图是标准接法,前级可以用6N1或6N3,还有jupeter老师的图,但那个要用 ...

6P13P的管帽没有,用什么可以代替呢?   还有机器外壳上安装管子的孔是用电钻制作的吗?有那么粗的转头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6P13P的管帽没有,用什么可以代替呢?   还有机器外壳上安装管子的孔是用电钻制作的吗?有那么粗的转 ...

管帽该买买吧,某宝有,要不你就自己想办法做个代用的,就是事关安全一定不要凑合,安管子的孔是用开孔钻钻的,一般五金店都有卖的,或者买个阶梯钻,某宝有卖。

网友K:
从图看三个变压器不大,是买的成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帽该买买吧,某宝有,要不你就自己想办法做个代用的,就是事关安全一定不要凑合,安管子的孔是用开孔钻 ...

好的,谢您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图看三个变压器不大,是买的成品吗。

你好,图上那几个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需要改动重绕!

网友:
冇门体,冇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