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推kt88

楼主(2020-02-28):
这机加了延时电路,换了耦合电容。机器旁边这4个电位器不知干嘛用的。整机声音没韵味,中高暗淡,就低频可以听一听,音量开到最大声音也不大。本来想拆开看看电路画一画电路图出来的,还是放弃了,哈哈。

网友A:
调偏压什么。应该是推挽机?

网友B:
机箱不错 杀鸡取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不错 杀鸡取箱吧

有6n8p推kt88的电路图吗?是想推了它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6n8p推kt88的电路图吗?是想推了它重来

我没做过,手机发图也不方便,请别的大佬发吧。

网友C:
看起来,这机器被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这机器被改过。

是改过的,中高暗淡,没有味道。

网友:
是单端机,应该是SRPP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偏压什么。应该是推挽机?

好像单端也能固偏压??

网友:
按道理来说,6n8+KT88都有很多经典电路的,牛好的话,声音不会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