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变压器如何接整流桥

楼主(2020-02-29):
如图,
功放板需要双24伏电压,单整流桥是不是将橙色线与灰色线短接,然后红色线与黑色线接整流桥的输入?

网友:
标注得很清楚

网友A:
单整流桥也可以将红色线与黑色线短接,然后橙色线与灰色线接整流桥的输入。主要同名端别搞错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整流桥也可以将红色线与黑色线短接,然后橙色线与灰色线接整流桥的输入。主要同名端别搞错了就行:victory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变压器出来的24V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在30左右了;

网友C:
单桥整流好,正负电压对称,另外问一下你的牛叫唤吗,我的R牛为什么有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出来的24V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在30左右了;

一边30多伏,正负60多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桥整流好,正负电压对称,另外问一下你的牛叫唤吗,我的R牛为什么有叫声

我的R牛很安静,不叫,新买的,在原音电子买的,这所店买的东西,我就没买过假货,我很信赖这个网店,以前买功放管 电容 电位器等等都有,

网友:
这R牛不错,标注清晰、明确,同名端标出来更方便接线!

网友:
双桥最好,很多发烧友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