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改造问题

楼主(2020-02-29):
  趁着宅在家,学着改制一个用uc3844作管理芯片的开关电源,12v,30a,tl431控制光耦控制3844的第一脚。改变431R脚的分压值,进而使输出可调。现在是调整范围比较窄,计划从3v到24v,(3844第七脚已经实现单独供电),哪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比较窄,加辅助电源也不行会带不起负载 只有该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比较窄,加辅助电源也不行会带不起负载 只有该匝数

网友B:
可调范围大了后,反馈方式也有问题,已经不适合改431分压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范围大了后,反馈方式也有问题,已经不适合改431分压电阻了。

请问老师,这种电路有没有较大范围电压调节的方法呢?

网友C:
电压反馈应该是第2脚,第1脚是消振脚。大范围调电压要加装LM358,而且光耦供电也要改动。

网友:
3844建议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反馈应该是第2脚,第1脚是消振脚。大范围调电压要加装LM358,而且光耦供电也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