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天线阵与一根磁棒增益比较的测量

楼主(2020-02-29):
     1、增益的测量
     测得天线阵比一根天线增益高出9.4dB
     测量方法:搭建一个场管高放电路,“分贝计”采用AD8307配合数字万用表,(见电路图)接收本地强台639KHz,测得三根天线阵为信号强度610mV,一根磁棒为360mV。
     计算毫伏与分贝的转化,转化系数是采用数字示波器配合信号发生器确定的,AD8307输出350mV时输入为1mV(0dBm)输入10mV时输出880mV,800-350=530   10mV和1mV相差20dB,530/20=26.5,即每增加26.5mV增加1分贝
      天线阵信号强度(610-350)/26.5=9.811dB
      一根天线信号强度 (360-350)/26.5=0.377 dB
       9.811-0.377=9.432dB   即增益高出9.43 dB
      2、有载Q值测量
      天线阵Q=157       一根天线 Q=175.7
     测量方法:利用扫频仪扫出幅频曲线,利用Q=f/B算出。(扫频图像见天线阵图1一根磁棒图2)图像中每小格1.28KHz,
     天线阵下降0.7倍时通频带4.7×1.28=6.01
      一根天线下降0.7倍时通频带4.2×1.28=5.376
     中心频率f=945KHz
     天线阵Q=945/6.01=157
     一根天线Q=945/5.376=175.7
     天线阵与一根天线损耗比  175.7/157=1.119倍
     3、利用损耗比计算天线阵增益
    三根天线线圈串联比一根天线匝数增减根号3倍,即1.732倍。三根比一根吸收功率比大三倍,根据吸收功率等于消耗功率,有P=I的平方×R
    三根比一根有  (设三根磁棒中电流为I3,一根磁棒电流为I1)
      3/1=I3平方×1.119R/I1平方×R
     解得I3/I1=根号2.68=1.637倍    即每匝电压比一根磁棒增加1.637倍
     总增益比等于一匝电压比乘以匝数比,为1.637×1.732=2.835倍
     查表得   9dB=2.818    10dB=3.162
      增益比为9点几分贝,与测得数据吻合。
      4、三根磁棒天线阵与一根磁棒损耗相关影响因数探讨,三根磁棒线圈匝数增加根号3倍,即1.732倍,负载等分布损耗为1倍,暂不考虑磁棒铁损,平均损耗为(1.732+1)/2=1.366  根据用Q值比得到的损耗比为1.119.看来天线阵铁损比一根磁棒小,猜测既然三根磁棒线圈匝数增加1.732倍,可能铁损会减小1.732倍,1/1.732=0.5774,求损耗平均数 (0.5774+1.732+1)/3=1.103,三根磁棒线圈之外的引线也比单根磁棒长一些,所以损耗要比1.109多一点,1.103与1.119已经非常接近。

网友A:
计算思路过于复杂,结果恐怕有差。

三根磁棒上各自的绕组,电感量都是单根绕组的1/3,而每个绕组上获得的信号电压是sqrt(1/3);
三个绕组串联后的电压是3*aqrt(1/3)=sqrt(3);
于是阵列与单个磁棒的信号电压增益为20*log(sqrt(3))=4.77dB;
在阵列上测得的信号强度是610mV,在单根磁棒上测得的信号强度是360mV,两者之比是1.69444,换算成增益是20*log(1.69444)=4.58dB。

显然实测结果与计算结果基本相符,考虑各种损耗,0.19dB的误差在意料之内。

后面那个9点几dB是怎么出来的,恐怕是楼主朋友把自己搞懵了,其实用不着兜那么大个圈子的。

网友(2020-08-01):
可不可以三根磁棒做成独立三个天线侧调谐回路,每根磁棒上都有独立次级线圈,串联后进入第一级高放或变频管,这样会不会容易且效果好呢?

楼主(2020-03-01):
引用 网友A:
计算思路过于复杂,结果恐怕有差。

三根磁棒上各自的绕组,电感量都是单根绕组的1/3,而每个绕组上获得 ...

L大朋友,610mV和360mV是AD8307输出获得,已是对数输出,不用在对数计算了。
你的三根天线阵线圈电感量是一根的三分之一,所以获得电压sqrt(1/3)没弄懂。假设三根磁棒和一根磁棒比,在线圈中产生的电流一样话,线圈总匝数增加1.732倍,在Q值不变条件下,电压增益是一根磁棒的1.732倍,问题是三根磁棒比一根磁棒获取能量不一样,和一根磁棒相比,线圈中的电流不会一样的。
  对复杂的计算问题确实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天线阵三个线圈是并联的关系吗?三个次级线圈如何连接呢?也是并联么?谢谢!

我先替常老师回答吧,第一,线圈是串联的,第二,没有次级,初级直接接场管放大。不妥处再请常老师解答。

网友C:
很用心的实验验证,学习了!楼主画电路图好像也用CAD画的。

网友:
这个实验非常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用心的实验验证,学习了!楼主画电路图好像也用CAD画的。

是用CAD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扫频仪?有详细的资料吗

是自制的,单片机软件用汇编编写,电脑软件用VB编写,资料没有整理。

网友E:
老师,用啥线绕制的,0.07*28么?增益是放大器的还是单独磁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用啥线绕制的,0.07*28么?增益是放大器的还是单独磁棒的?

线圈同用0.07×28沙包线,所测的数据是场管放大后输出的数据,由于选取同频,放大器增益是一样的,只有加上负载,才能测出有载Q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线圈同用0.07×28沙包线,所测的数据是场管放大后输出的数据,由于选取同频,放大器增益是一样的,只有加 ...

可变电容是二极管,还是空变,从数据看是空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变电容是二极管,还是空变,从数据看是空变吧。

可变电容用的是365空气双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用的是365空气双联

嗯嗯,估计用变容二极管,性能会下降好几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估计用变容二极管,性能会下降好几倍吧。

没有想想的那么严重,变容二极管只是低频端Q值低一点,根本感觉不出低端灵敏度下降,下图是我的点点统调机中波带高放输出调谐的590KHz扫频曲线。采用的是35Z变容二极管,带高放调谐的幅频曲线的巨型系数比不带高放调谐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嗯,估计用变容二极管,性能会下降好几倍吧。

采用变容二极管做调谐回路可变,尤其是带高放调谐的电路,扫频时不能像空气双联可采用较高的电平输入,那样性能真会性能下降好几倍。采用很低的电平输入,若输出驱动电平不够的话,可加一级场管放大,可得到很理想的幅频曲线。变容二极管可变调谐回路,不能承受很高的谐振电压。由于接收电台信号是弱信号,若扫频用强信号,得到的幅频曲线和实际接收情况不一致。

网友:
学习了,我一直用0dbm的扫频仪信号测试变容调谐的高放电路,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又找不出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变容二极管做调谐回路可变,尤其是带高放调谐的电路,扫频时不能像空气双联可采用较高的电平输入,那 ...

是不是用变容二极管做本振不能输出太强的本振信号,只能加放大?另外是不是用四个变容二极管,两并两串,性能比单个的二极管好。

网友:
另外还想请教下老师,对磁棒线圈进行屏蔽,就留一条缝,我在天线手册上看到过这种方法,不过是用来测向的。如果用来接收,利会大于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