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两台100V洋垃圾----------------雅马哈A6和R1

楼主(2020-02-29):
收了两台100V洋垃圾雅马哈其中一台A6属于高偏甲类声音不错到手打开没有直接通电首先测量大管都正常但是+B短路-B正常,检查整流桥完好最后测量电容击穿一只更换后正常其他均未发现有短路迹象,电源牛保险丝烧断原机竟然用到了15A!这款机器的电源很有意思一只86X50的电源牛但是初级阻值很小只有大约1欧开始以为是误插220V烧了但是打开检查未有过热烧焦的痕迹变压器完好!后来仔细看了一下这款机器是用可控硅自动调压的测量可控硅以及触发电路都正常换上3A保险丝开机嗡的一声保险丝熔断发黑说明电流非常大!之后换了一个10A保险丝继续开机电流非常大隔离牛变声了马上关机!此时监测主电容两端电压达到90V后来使用调压器调整到75V输入电容两端48V机器正常出声电流也不很大说明性能不稳定可控硅这种开机冲击电流太大再加上很多个不稳定于是就改为220V,原机电源牛弃之不用重新做了一个86X85的电源牛牛罩内部全部满满登登的功率余量非常大初级0-220-230V次级双42V经过一个小时完成了测试空载电流25MA初级线径0.59次级线径1.0也算是合格装上原机牛罩下面垫上塑胶正合适没有任何噪声,再次开机主电容电压50-52V重新调整一下电流两侧散热片温度50度试听效果不错第一台机改造完毕!第二台开机保护输出-47V直流检查无明显短路检查保险丝完好但是发现其中一个保险丝座有松动外表有些氧化砂纸处理之后开机正常声音也出来了正常,试听了大概五分钟突然砰的一声有严重交流声电流剧增马上关机未发现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再次开机又正常了但是听了不到三分钟还是老样子说明前级有不稳定的元器件,打开前级板的屏蔽上盖板继续开机手摸着几个前级管发现有一只温度慢慢升高直到烫手再次出现故障关机!在线测量基本正常于是焊下来测量发现C-E有不稳定的阻值型号是C1312手头没有这个管子查阅资料可以使用5551代换换上开机一切正常试机5小时稳定没有任何问题至此完毕!这款机器双表头进风管属于AB类机器动态和瞬态都不错前级都是甲类的于是手贱也调整了一下功率管电流散热片温度也是50度左右声音更温暖一些继续试听了两台全部正常就此两台机都改装完毕。

楼主:
这种洋垃圾相对还是比较复杂的,没有运放都是分立件还有各种转换开关和功能开各种元器件件非常密集!光是唱放部分都很大一堆管子型号也都不是常见的型号有些几乎没听说过

网友:
机子靓,楼主的手艺更靓。

网友:
这些二手功放最怕的就是电解电容失效,更换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这精密玩意对于火大师如同绣花一般了,需要耐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自动调压的话,应该改可控硅部分就可以了,没必要换牛。

主要是开机冲击电流太大了原机保险丝15A 而且影响瞬态和动态大动态的时候压降比较明显还不如电源牛来的实惠

网友:
图片太小了,还被论坛logo占据了一大块,建议楼主发高清大图供大家欣赏

网友B:
最下图那机器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图那机器值多少钱?

没几个钱二手的也不贵但是比一般的咱们DIY的还是好不少的,3886,7293,94以及1875之类的就别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