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师玩卡座的吗?问个问题,哈哈

楼主(2020-02-29):
这台7100卡座,按下播放键,底噪就出来了,底噪会随着功放音量大而大,小而小,以前好像没这个情况的。连接胆机就很明显,连接晶体管功放就不明显。无论有没有磁带都一样,按下播放键就有底噪。老师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记得这机没磁带时按下播放键磁头不会上来的,现在没磁带时按下播放键磁头会上来的,底噪也跟着出来了。就好像有磁带一样

网友:
估计接地不良。

网友:
你耳朵听尖了,磁带机器,哪能没有底噪?
不知你的底噪到底多大哈……

网友A:
你按下播放键后,磁头固然会上来,有无磁带都会这样!是不是你记错啦?

网友:
无磁带按不下的是录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下播放键后,磁头固然会上来,有无磁带都会这样!是不是你记错啦?

没有磁带时按播放键,磁头会上来自检,发现没磁带磁头会下去,现在就是不会下去

网友:
机械式的机芯按下键,磁头会起来,电子式的机芯按下磁头不会起来,因为有磁带监测开关。

网友B:
记得当年卡座各种降噪系统,杜比降噪系统有听说过的打个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当年卡座各种降噪系统,杜比降噪系统有听说过的打个卡。

我家有个卡座带杜比减噪 好像还是两种减噪模式 放音质量不错 曾经用这个卡座翻录过很多老磁带
记得有一年我给一个外地网友精心翻录了一个中国民乐磁带 清洗了磁头、磁带 换了新磁带盒 用发烧线材接到专业火线录音声卡以24/192格式记录  反复几次精心调试翻录电平 翻录完后又自己编写CUE 做成镜像文件包 那次翻录音质极好 完全就是浓浓的磁带味道 几乎所有的细节全得到了保留 从监听喇叭上放出来的时候感觉这玩意就是磁带本身在放啊!   此后再也没这样用心去翻录过 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家有个卡座带杜比减噪 好像还是两种减噪模式 放音质量不错 曾经用这个卡座翻录过很多老磁带
记得有一 ...

一看就是老烧友,纯技术派,卡座那沙沙的噪声听起来真的很有感觉,记得当年有动态降噪模式,还有磁带录的时候提升高频,后期放的时候通过均衡网络降低到正常水平,从而同时压低噪声,不过那时候放的时候也没管这套。还有,四处去找真的DM66双曲线磁头,恨不得天天调磁偏角,做磁头放大器,用NE5532装过一个,磁头耦合电容如果用电解电容,就会有沙沙声,换钽电解后,就好了,记得最好听的是一种黑白电视机上的S矫正电容,1.5U的纸介电容,可惜我现在只有一只这种电容了,要是能凑成一对,就可以装我胆机里了。还是从那时候起,知道电容的作用这么大,但在后级更换电容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毕竟在磁头耦合电容后面要放大上百DB呢,那时候试过不少电容,最后结论,钽电解就很好,没什么毛病,铝电解坚决不能用,但用在后级听不大出来,纸介的好听,不是那种铁壳的油浸纸介,就是干式的纸介电容,其他的CBB、独石、涤纶没听出差别来。那时候磁带的音质还不如FM广播,其实FM广播的音质就非常好,因为毕竟电台的设备在哪里摆着,虽然不是发烧级,但广播级设备的要求更为科学,为了听立体声广播还做过立体声分离电路,装收音机里,一打开声音直接分到两遍,形成了声场,当时感觉那个效果太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老烧友,纯技术派,卡座那沙沙的噪声听起来真的很有感觉,记得当年有动态降噪模式,还有磁带录 ...

你才是真技术派 我是砸家派

网友:
磁带使用杜比系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国内见到带杜比的录音机应该是八十年代后了,记得那时可以见到的带杜比系统的录音机是三洋M9998,大约二千多一台,对于当时月薪仅几十元的我等大众,只能望机兴叹了。九十年代后挣的钱多一点了,但当时已兴起CD了,比起CD来,即使带杜比的磁带也还是差了一大截,磁带逐渐淘汰了,所以当时有条件玩杜比录音的人属于凤毛麟角。现在很多人为了方便,都用手机通过蓝牙接扩大器放音乐,即使如此,也要比磁带机的音质高无数倍,技术进步真是厉害,谁也挡不住。

网友:
雅佳的高级货。。。可惜卡座论坛没有了。。。否则你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答。。

楼主:
磁带真的听起来舒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有个卡座带杜比减噪 好像还是两种减噪模式 放音质量不错 曾经用这个卡座翻录过很多老磁带
记得有一 ...

太厉害了大师就是大师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