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电路的计算

楼主(2020-02-29):
想用6j1做个前级,6j1三接加6n3阴出。高压300V,两声道总电流22ma左右。采用传统牛加CRC滤波模式,比如说买了双250V的电源牛,知道了次级铜阻,采用石整流,剩下的滤波阻容值如何计算?这种电源的内阻是定值吗?有没有公式?谢谢大家

楼主:
顶起!等大神>o<

网友A:
电源包括整流与滤波两部分,也有增加一稳压部分。滤波与采用何种整流无关,只不过C1在电子管整理中不宜过大(电子管手册中有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包括整流与滤波两部分,也有增加一稳压部分。滤波与采用何种整流无关,只不过C1在电子管整理中不宜过大 ...

谢谢于版。我可能表达得不是很清楚。现在前级电路没有电源部分,知道了前级电路的静态电流和供电电压,再买一头双250v的牛,采用石整流,如何计算剩下元件的数值。把整流滤波电路综合考虑,整流方式肯定会影响电源电路内阻,以及滤波电阻的取值。另外资料图中提到的A是什么含义?麻烦于版上全图

网友:
根据电源内阻,滤波电阻和电流算就是了,别想复杂了。

网友:
给你一个电路及实测电压:原电路次级高压为2X230V,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420欧姆,调整整流输出端电阻R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楼主:
统一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