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之二】6J1标准接法前级

楼主(2020-02-29):
听了6J8P标准接法之后,我一下子就上瘾了。音乐味浓,泛音足。想复制一款味道近似于6J8P,又采用花生管的小前级用于耳放。我想是失真造就了6J8P的魅力,五极管失真又大于三极管,因此想到了6J1标准接法前级。请问各位大大我的选管思路是否正确?网上6J1标准接法图极少,难道是因为失真过大?

网友A:
正在找6J8p的前级图纸,麻烦楼主上图看看。  谢谢了。

网友B:
6J1线性太好了,所以缺乏个性,再由6J1标准接法的放大系数过高,且管子屏压较低功率不大,驱动力不足!所以应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J1线性太好了,所以缺乏个性,再由6J1标准接法的放大系数过高,且管子屏压较低功率不大,驱动力不足!所以 ...

推动力不足可以再加一级阴出。能不能推荐个音乐味浓的前级管?不限五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推动力不足可以再加一级阴出。能不能推荐个音乐味浓的前级管?不限五极管。

前级花生管,谢谢!

网友C:
试试6K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6K4?

J大不要骗我 遥截止好伺候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J大不要骗我 遥截止好伺候么

找味道,遥截止管最浓厚。让你试试,又不会爆炸。再说我感觉这管子要玩好了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味道,遥截止管最浓厚。让你试试,又不会爆炸。再说我感觉这管子要玩好了很有意思。

我有空先跑个仿真 另外我看那些常见功率管,单端满功率输出的时候thd都在百分之十左右,这时候“味道”是不是浓得没法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找6J8p的前级图纸,麻烦楼主上图看看。  谢谢了。

抱歉刚才忘记了,我的图纸是前后级合并的,还有各种负反馈,直接改成前级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味道,遥截止管最浓厚。让你试试,又不会爆炸。再说我感觉这管子要玩好了很有意思。

看到了您十年前的6k4前级帖子

网友:
6J1除了接成三极管,或者工作在截止,饱和状态,没有其他附属电路都是标准接法。只是侧重面不一样。有侧重频响的,有侧重增益的也有侧重输出电压的。你认为那个电路好,搬来就是,前级好用前级,后级好用后级。把耦合电路一加就是整体电路。

网友:
估计6J1接成三极管接法两个原因,一个是6J1标准接法放大系数太高,前级用不着这么大的放大系数,另一个前级需要较小的噪声,接成三极管接法后可以将五极管较高的噪声系数拉回到三极管的噪声水平上,另外,在话筒放大,唱头放大,吉他前级放大里6J1都是用标准接法,应该是为了得到它的高放大系数。反正6J1我很喜欢,用我胆机里做推动还是不错的,标准接法,带本级负反馈。

网友:
6J1标准接法,噪声比接成三极管高,但对于放大,噪声完全可以忽略。放大倍数太高是一个问题,容易自激,容易饱和,负反馈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好办法,即降低放大系数,又加宽频带,就是减小屏极负载电阻。

网友D:
6J1,2,3,4,5都不错三极管接法可以获得很低的失真和噪声,还可以互换玩法多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J1,2,3,4,5都不错三极管接法可以获得很低的失真和噪声,还可以互换玩法多多

近几天,我就实验了6J1,2,3,5,6K4,6A2 及6N1,3,6,11进行功放和前级 效果基本差不多,略有差别。火星大师有丰富的经验,高深的理论,实事求是,从不玄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近几天,我就实验了6J1,2,3,5,6K4,6A2 及6N1,3,6,11进行功放和前级 效果基本差不多,略有差别。火 ...

能否把你的实验成果发上来
供大家分享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近几天,我就实验了6J1,2,3,5,6K4,6A2 及6N1,3,6,11进行功放和前级 效果基本差不多,略有差别。火 ...

怎么少了6J4?

网友E:
6J4P是8脚管,手边没有。所以没有进行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6J4P是8脚管,手边没有。所以没有进行实验。

6J4是小九脚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J4P是8脚管,手边没有。所以没有进行实验。

拇指管6J4,不是大八脚6J4P。

网友G:
引用 楼主:
6J4是小九脚管。

佩服你了---和以前的168差不多了---------6j4怎么能是小九脚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佩服你了---和以前的168差不多了---------6j4怎么能是小九脚管。。

难道是七脚?

网友:
你上个图看看实物-------

网友G:
真真是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拇指管6J4,不是大八脚6J4P。

手边没有6J4,无法实验。此管是小七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真是服你了------------

真的是七脚

网友:
6J4就是6K4的锐截止版本,原型管6AU6
这种管子输出牛阻抗高 输出低 很少有人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级花生管,谢谢!

这个有点难,用6J8没P看看,阴极推动只是一个高阻抗变低阻抗的电路,不能解决推动能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难,用6J8没P看看,阴极推动只是一个高阻抗变低阻抗的电路,不能解决推动能力的问题!

好主意!这管炒的价也挺高。原来关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这管炒的价也挺高。原来关注过

6J1过去的电子管电视机的中放级和电子管扩音机做麦克风放大用,功耗小。

网友H:
楼主试试6J23,很有音乐味,不过是9脚管,小7管,可以试试6G2,我试过,是有点12AX7的韵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试试6J23,很有音乐味,不过是9脚管,小7管,可以试试6G2,我试过,是有点12AX7的韵味。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
我自己也D|y了一台6J1的前级,接成三级管用的,用的法国6AK5,声音真不错,有味道,用的是拆西门子胆仪器壳和西门子变压器。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E:
近几天,我就实验了6J1,2,3,5,6K4,6A2 及6N1,3,6,11进行功放和前级 效果基本差不多,略有差别。火 ...

向各位大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