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设备上拆下的C型变压器废物利用

楼主(2020-02-29):
看报废设备上这个C型变压器,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类型的变压器,觉得输出电压不对也没啥用途。看标示输入220V,次级65V*3A,10V*2A应该有200VA左右,个头挺大弃之可惜。度娘等些资料,其中次级3-4由左右两个线圈串联而成,实测总电压是72V,一边是40V,另一边是32V,想着刚好把另一边拆掉8V(经测1.2mm线)再绕个前级双AC13V不就大约左右平衡了,这样刚好主电源是双32V,可以完整的用在功放上了,整个2.5kg,不错属于废物改制捡漏,日后上机测试再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的220线圈是串联吧

220线圈确实应该是串联的。

这种变压器至少初级线圈需要两侧对称绕制,否则漏磁较大。曾经在彩电上修过这样的变压器,重绕的初级没有完全对称绕制,结果漏磁干扰了RCT显像管的颜色。后来改绕完全对称绕制,才使RCT显像管颜色恢复正常。

网友A:
这种变压器的220线圈是串联吧

网友B:
检查一下:初级1-2也应该是左右两个线包串联的。C型铁心的所有线圈都要绕在左右两个线包上的,而且要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初级1-2也应该是左右两个线包串联的。C型铁心的所有线圈都要绕在左右两个线包上的,而且要基本相 ...

对,次级1也是串联的,左边是40V,右边是32V与之串联成72V绕组,右边+次级2是单独的10V绕组来平衡功率磁路的,改完后基本也算是近平衡了。

网友:
老变压器,做工极好,整体浸漆,各种余量(铁芯/漆包线)都足,所以寿命极长.
缺点:同样的功率,老变压器比较重.

网友C:
C型变压器线圈有串联,有并联,一般小功率的都是串联,大功率的都是并联。
这个变压器还能用,算不上废物利用,顶多是闲置物品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型变压器线圈有串联,有并联,一般小功率的都是串联,大功率的都是并联。
这个变压器还能用,算不上废物 ...

这个在单位设备的没拆都是随设备当废品卖了,之前没注意这个CD型还能易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