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4电子管在AM与FM电路中的不同接法

楼主(2020-02-29):
如题,在坛中学习不少时间,近期想做台胆调频,中放用6K4,图纸也用地坛子里地,但经过仔细察看,发现6K4用在FM中放时,坛中图纸5,6脚都是直接接在一起,用或10K或5K或1k电阻直接接250V左右高压。但在国产AM收音机电路中,5脚屏极接250V高压,而6脚帘栅极通过一个20一70K电阻接高压,使帘栅电压保持60一80v左右。而我在制作胆FM时,有个疑惑,这2脚电压有点矛盾呀,高于80v吧,超过帘栅极正常电压范围了,低于80V吧,阳极电压也太低了,放大倍数肯定小呀。但这电路很多同好都做成功了,证明实践可行,想请高手岀来讲解下,正解如何,盼解惑。

网友A:
AM中放6K4有自动增益控制,为了取得好效果,工作点在曲线弯曲点,工作点取得较低,所以用低帘栅压。由于工作频率低,中频变压器谐振阻抗很高,信号幅度很大,所以取高屏压。因为帘栅极电压和屏极电压相差大,帘栅极电压单独降压取得。FM中放由于频率高,单级增益低,中周谐振阻抗低,所以用高帘栅极电压,屏极电流大使中放增益较大,为了减小屏耗,取低屏极电压和帘栅极电压一样,可以共用一个降压退藕电路,节省元件。当然,非要帘栅极和屏极电压分开供电也可以,只要增加电阻电容就行。

楼主:
工作电压不小于160V,如用120,增益够吗?

楼主:
胆FM中放图

楼主:
红灯711中放图

网友:
图中没有阴极阻容,屏极电压及二栅电压也与手册数据不尽相同,但在可用可容忍的范围以内,除了未能达到最高增益之外,是安全的。美日的串絲机经常90Ⅴ不到。

楼主:
多谢解答,学习了!

楼主:
还要请教您下,如果共用,此阳极和帘栅电压最高能取多大值,能像AM波段时取200多V电压旧?

网友B: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6K4最高额定值:最大屏极电压300伏特,第2栅最大电压125伏特,最大屏极耗散功率3瓦特,第2栅最大耗散功率0.6瓦特。电子管实际应用中,不允许一个以上参数超过最大额定值(三极接法时需要注意),原电路中第2栅电压120V在允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6K4最高额定值:最大屏极电压300伏特,第2栅最大电压125伏特,最大屏极耗散功 ...

还请教下白版,120∨时,6K4放大倍数应该达不到屏压200v时100多的增益吧,请问大概能有多大放大增益。

楼主:
老书上地6K4标准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不小于160V,如用120,增益够吗?

书上这个说法不对,6K4在100伏屏压下可以很好工作,160伏和120伏增益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这个说法不对,6K4在100伏屏压下可以很好工作,160伏和120伏增益差别不大。

100v屏压下,增益有多大呢?怎么算地,有工作曲线吗

楼主:
而且6K4是变u管,不同屏压下,增益怎么会一样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v屏压下,增益有多大呢?怎么算地,有工作曲线吗

电子管一级增益=20 log gm*RL(db)。增益和电压无关,和跨导gm,负载阻抗RL有关。供电电压是使电子管建立正常工作状态,保证一定电压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v屏压下,增益有多大呢?怎么算地,有工作曲线吗

只有电压100ⅴ,条件太少算不出,若是能提供100V时跨度、屏阻及中周阻抗才能算出来。

网友:
控制帘栅压可以控制管子增益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中放6K4有自动增益控制,为了取得好效果,工作点在曲线弯曲点,工作点取得较低,所以用低帘栅压。由于工 ...

很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电压100ⅴ,条件太少算不出,若是能提供100V时跨度、屏阻及中周阻抗才能算出来。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6K4:
屏极电压250V,第2栅电压100V,阴极自给偏压电阻68欧姆,屏极电阻(约数)1.5兆欧,跨导4.4毫安/伏特,屏极电流11毫安,第2栅电流4.2毫安;
屏极电压100V,第2栅电压100V,阴极自给偏压电阻68欧姆,屏极电阻(约数)0.25兆欧,跨导4.3毫安/伏特,屏极电流10.8毫安,第2栅电流4.4毫安。
不同的书刊资料给出数据也不同,下面是《农村有线广播》一书的6K4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6K4:
屏极电压250V,第2栅电压100V,阴极自给偏压电阻68欧姆,屏极电阻(约 ...

好,有了白版的数据可以试算一下,潘人庸《实用无线电讲话》科技出版社1956版,第327页公式:增益=0.5*跨导*屏阻*中周阻抗÷(屏阻十中周阻抗)。312一4阻抗约48K,312一2阻抗约70K,633一2阻抗约163K,套进公式100Ⅴ时上述中周分别有86.5(倍)约38.7db,117.5(倍)约41.4db,212.1(倍)约46db。若屏压为250ⅴ二栅电压为100V阴极电阻68Ω时,套进公式上述中周分别有,100.29(倍)约40db,142(倍)约42.6db,300.8(倍)约49.5db。希望楼主在实践加以修正核准。

网友:
手艺人 不错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有了白版的数据可以试算一下,潘人庸《实用无线电讲话》科技出版社1956版,第327页公式:增益=0.5*跨 ...

多谢白版与老师指教,学习知识了,后面实践中按此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有了白版的数据可以试算一下,潘人庸《实用无线电讲话》科技出版社1956版,第327页公式:增益=0.5*跨 ...

还有个问题,您这公式里中周阻抗是465K中周的数据,适用于10.7M调频中周吗?阻抗应该有变化了,具体好多107中周都是自制,也没有标准数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您这公式里中周阻抗是465K中周的数据,适用于10.7M调频中周吗?阻抗应该有变化了,具体好多1 ...

不同的中周阻抗当然不同,何况是FM中周呢,如果要计算FM中放增益,也可以把FM中周阻抗代入公式便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