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开一贴,我还是老电工!

楼主(2020-03-01):
本月17日,我发一贴“我这个老电工今天认栽了”
里边讲到那天我女儿家三相电源中的B相保险丝熔断的故障,承蒙各位关注并出谋献策。
直到今天,7根0.12细铜丝已经运行12天了,没见发生故障。
下午闲来无事,突然想起去检查一下2月17日的B相保险丝,想到了一个问题,这细铜丝有问题,到门口配电箱(产权属于供电公司的)打开拔下瓷插,发现细铜丝是有问题,电阻偏大,原本是一种手机充电的输出5V导线里边剥皮剪下来的,这种铜丝不是紫铜丝,而是掺了别的什么金属的,弹性比紫铜丝大,而导电能力更差,所以当我按照以前的经验值估算的3根细铜丝就不够用,5根也还不够,因为铜丝本身通电后会发热,最后导致自热熔断。
我女儿家找不到好的细铜丝,只有1.5或者2.5平方的单股电线,这是万万不能当保险丝的,所以今天到处捡垃圾,终于捡到一段比较好的塑料电线,还是用了3根0.12mm的换上去,一切正常!
谢谢各位操心。
铜丝只要选择得当,用于保险丝是绝对没问题的。我栽就栽在劣质铜丝上,以后就多了个心眼,心想我还真的是老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多股绞线,现在房间装修都不用单股线

家用导线多股绝没比单股耐用,几年后多股的接头裸露处全部氧化发黑。各种接点几乎是螺丝扭压容易断部分股。软线的好处只是好干活,穿管、各种盒子接线方便。同平方的多股线比单股粗大的多,家用4、6平方线往往全部进不得插座线孔被工人剪掉近半。说多股软线比单股好的都是忽悠主。

网友:
经验都是这样得来滴

网友:
家用普通老式刀闸早都不用铅保险丝了,使用薄片铝条替代。

网友:
铜包铁,铜包铝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多股绞线,现在房间装修都不用单股线

多股绞线的优点是线比较软,多次弯折不会折断,但是由于增加了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在耐氧化腐蚀性能上,反而不如单股硬线。在家装或者工程领域,长期不动的布线,最好还是使用单股硬线,一些需要经常移动的设备上,使用多股软线比较合适。

楼主:
回以上朋友,在1楼我说过,门口配电箱的产权是供电公司的,瓷插的位置在三相电表之前,我只能更换保险丝保证自己家不停电,无权去用空开代替。三相电表后还有个空气开关,是我女儿装修时自己购买的,这种老式配电箱很大,当时和供电公司协商后他们同意加装在电表后。
至于那天突然烧保险,是由于开着空调再加一个电吹风机,铅丝保险日久天长自然熔断而已,我一开始没想到会拿劣质铜丝去用。

网友:
我一般是用细漆包线代替保险丝,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空气质量有问题了,硫的问题,想知道是哪里这么样的空气,化工厂吗,
我以前在广东,都是多股线, ...

没有化工厂但有烧大量煤炭的火电厂。

网友:
实践出真知。恭喜找到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