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4唱放图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01):
在无线电与电视精选本里看见用TL084做唱放的图纸,电源电压用到+-18V,这样安全吗?还发现集成块脚位标注有错,不知道有没做过这唱放的?首次用手机发图试试。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脚位标注有错的 你说说吗

网友B:
这个输入阻抗只有47K,用在唱头上是不是太小了?  084 、074 噪声也都不小,唱头那么小信号,信噪比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脚位标注有错的 你说说吗

请看图纸右边的脚位标注,在这图里TL084是正向输入,TL084的3和5脚应该是正向输入脚,2和6脚应该是反向输入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输入阻抗只有47K,用在唱头上是不是太小了?  084 、074 噪声也都不小,唱头那么小信号,信噪比够么?

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动磁(动铁)唱头配的。
输出阻抗要低、输入阻抗要高的搭配原则。
同时输入阻抗对高频响应有影响,47K最佳。
084 、074 噪声问题:当年刚造出来的时候也是最牛X,现在垃圾了;时代在进步。

楼主:
TL084现在来说的确不算牛叉的运放,但用在唱放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TL084现在来说的确不算牛叉的运放,但用在唱放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何必呢?玩得起千--万元的动铁唱机,玩不起几十圆的运放?非要用2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必呢?玩得起千--万元的动铁唱机,玩不起几十圆的运放?非要用2圆的。

呵呵,唱放呢并非只有一个两个的,但个人没做过TL084版的,窃以为TL084这样便宜的运放也不一定不好听。想很多年前做的NE5534唱放到如今也没觉得不好的。

楼主:
发这贴是想问问大家TL084这运放能否安全工作在+-18V电源?

网友:
估计+-18有点悬了,我做的运放极限是+-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这贴是想问问大家TL084这运放能否安全工作在+-18V电源?

网上搜一下084的pdf,打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明确写着极限供电电压是±18V。推荐的供电电压是±15V。

网友:
一般建议双15V

楼主:
谢谢回复!同时也感谢楼上的阳光大盗和qzlbwang。
极限电压+-18V还是太悬,就听建议的+-15V。

网友D:
92年用TL084N代换LM324,效果立竿见影!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D:
92年用TL084N代换LM324,效果立竿见影!印象深刻。

我自己没做过4运放的,所以想玩玩。也是看见人家做的A1前级,说是很不错,我就不做前级了,就做个唱放玩玩。

网友D:
唱头输出信号弱,楼主考虑一下HA12017这颗低噪声单单列单运放。典型应用为±24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唱头输出信号弱,楼主考虑一下HA12017这颗低噪声单单列单运放。典型应用为±24V供电。

单运放版的很早以前就做过NE5534版本,一直觉得挺好的。现在就想玩玩4运放版的,TL084如果噪声大就换其它的4运放试试,就是玩呗。我还做过胆唱放,但一直喜欢用4片NE5534做的那款反馈+衰减混合型的。现在看见TL084这图也是反馈+衰减混合型,对这样架构的有好感,并想做个小巧机箱的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