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坛友有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调频收音头吗?

楼主(2020-03-01):
各位坛友大家好;前两天在咸鱼收了一台电子管调频调幅收音头,变压器输入是110伏的,高频头是两个12AT7,中频是两个6J4我用6K4也正常收台,灵敏度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请问各位朋友有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收音头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
高压整流管是摩托罗拉的,可能是美国造的。楼主还可以看看那个大电解电容是什么牌子的,大概就能确定了。

网友:
品牌不大好识别,看里面一个纸介电容是美国的。别的件日本也有可能用美国的,纸介电容日本一般不会用进口的。
美国与日本的收音机接收标准不同。从中可以分辨。
     标准收音频率
       区域                         波段             频率范围              步进             中频
美洲国家1  USA1               FM          87.5—107.9MHz       200KHz       10.7MHz
                                       AM          530——1710KHz      10 KHz        450 KHz

日本国家                          FM           76.0—90.0MHz        100KHz   (-10.7)MHz
                                       AM           522—1629 KHz        9 KHz       450 KHz

楼主:
谢谢大家,这个确定是美国制造的了,滤波电容是美国的《三个60UF制作成一个外壳》。频率可以收到中国的88--108的调频电台,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美国机,日本机上没AB电阻等,元件等都不一的!就那个大电解电容人家也造不了!

网友A:
中频接的二极管是啥子型号?
我也是鉴频破了一只,有一只完好. 看内部结构应该是美国机了.

网友:
可喜可贺, 我就从来碰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频接的二极管是啥子型号?
我也是鉴频破了一只,有一只完好. 看内部结构应该是美国机了.

你好,我这台机芯不是缺一个鉴频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中波检波用的,这台机芯的六个管子分别是;
6BE6=6A2       12AT7《2个》    6AU6=6J4《2个》     6AL5=6H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