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根据此机芯识别产地和型号

楼主(2020-03-01):
在古董市场淘得一国外大型电子管收音机机芯,根据底盘上使用的大型元件(个人)判断,此机的生产年代大致在40~50年代或更早。
由于仅仅只有机芯无外壳,无法得知产地与机型,也无法知道此机的外形、外貌。底盘上共7只电子管,应是7灯3波段机型,此机芯底盘(不含元件尺寸)为长49cmx宽20.5cmx高9cm,属于较大尺寸的机型,整个机芯凭手感估计不低于10kg,非常沉重。
坛子里如有能根据此机芯识别产地和型号的机友,希望能提供此机的相关信息,以及实物照片,在此谨表诚挚谢意。

网友A:
产地 英国。。。。。。。

网友:
那个电解电容上有很多文字,电子管壳上一般也会有生产年号,可以用来做参考。
看那个电解电容,应该是50年代以后的产品,50年代时电解电容多是火漆封装,容量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地 英国。。。。。。。

谢谢回复。
希望还有机友能提供整机的外形,外貌等相关信息............。

网友:
看电解电容器是伦敦,机器应该是英国制造的。空气3连的电子管收音机不错哦!

网友:
看铁壳电子管像苏联产品,铝电解也是六七十年代产物,四五十年代不可能,那时电台很少,没必要搞多波段,这机子中间肯定修了几次,一些原件不是原厂的

网友B:
楼主拍照技术一流,再配合电脑显示屏的字墨人耳目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拍照技术一流,再配合电脑显示屏的字墨人耳目一新

让您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