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芯片3脚无电压如何检修

楼主(2020-03-01):
494芯片3脚无电压代换外围元件和494还是无电压3脚是受那个控制的哪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3脚是消振脚,不用去管它,而4脚电压不能高,高了就停振,大约在1.5V左右,高于2V就停止工作。判断芯片工作与否,直接量8和11脚电压,如果是1.5V左右就是在停振状态,2V左右就是在振荡状态。

网友:
3脚是两个内部运放的合并输出端,启动后受1、2和15、16脚控制,电压1脚比2脚低,15脚比16脚低都会导致3脚无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