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锋功放sa v 210 key controller 作用

楼主(2020-03-01):
请教,先锋功放sa v 210话筒输入的key controller 插孔有什么作用

楼主:
谢谢!看来老兄对这台机器很熟悉,再请教一下,此机混响功能失效,常见原因有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老兄对这台机器很熟悉,再请教一下,此机混响功能失效,常见原因有哪些?

楼主 你说错了 楼上回答你问题的坛友 是从 百度上 搜索的 为什么你自己 不能搜索看看 呢

楼主:
多谢坛友热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