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微型电钻

楼主(2020-03-01):
自制微型电钻
利用一只录音机的直流电机,制作了一个微型电钻,可以给电路板打孔,装有一个发光二极管照明,使用直流6v电源。

网友A(2020-05-13):
偶然看到,感觉这种结构不错

网友(2020-03-01):
小台钻很有创意,能否再加上一个手动下压的手柄最好,感觉电机小了些!

网友:
红色按钮距离钻头太近了吧?

网友:
小台钻做的不错,也很实用。不过还有改进空间:
1. 抽屉滑道后面最好加木条整体固定一下,这么长的滑道只靠下面30多毫米固定会晃动;
2. 固定电机只有一条螺丝不牢固,应该打两个眼固定;
3. 照明可以安装在木块下方,高灯下亮,照明效果更好;
4. 设法安一个压杆,使用更方便。

网友:
创意新颖,自己的产品乐在其中。

网友:
好作品,支持自已制作

网友B:
如果用电吹风上的直流电机应该会好些,功率比这个大。

网友:
这个马达功率小了点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电吹风上的直流电机应该会好些,功率比这个大。

高速电机适合打磨不适合钻孔,速度太快烧钻头

网友:
思路非常好,不过电机小了些,建议换大点的电机,日常DIY钻铜钻铁加工五金件总是免不了的。
我用550电机装PVC水管里DIY手电钻,配电钻调速器(555+场管脉宽调速),功率还行,4mm铁板轻松钻透,可钻可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然看到,感觉这种结构不错

这个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