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6P1参数问题

楼主(2020-03-01):
请教一下,在百度上查到6P1阳级电压250V,极限参数也250V,是不是有些不对?不应该工作参数与极限参数相同啊,

网友:
不光百度上是这样,专业手册上也是这样

网友A: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6П1П(6P1)最高额定值:最大热絲电压6.9伏特,最大屏极电压300伏特,第2栅(帘栅)最大电压300伏特,第一栅(控制栅)电路最大电阻0.5兆欧,第2栅最大耗散功率2.5瓦特,最大屏极耗散功率12瓦特,最大阴极电流70毫安,阴极热絲间最大电压100伏特。晚上就不拍照了。

网友B:
极限300V也能工作就是屏极有点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限300V也能工作就是屏极有点红。

这是6V6GT 参数可供参考:屏压315V,第2栅电压225V,第1栅电压-13V,负载阻抗8.5K,输出功率5.5W。

网友:
截图《无线电广播技术手册》

网友:
这是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活页)。

网友C:
看来,国产电真空器件手册那个极限电压又印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国产电真空器件手册那个极限电压又印错了

是上海这个手册搞错了。所有的电子管手册只有它是300V。而且苏联原版也是250V。

网友:
也许 曙光、上海的250V,北京的是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上海这个手册搞错了。所有的电子管手册只有它是300V。而且苏联原版也是250V。

刚才专门去翻了翻苏联原版的手册,确实是。而且还发现苏联的6P3P极限帘栅压是300V,国产的标成330V。看来这些手册都得多参照,不能偷懒。

网友:
刚整理电子管刚好看到这个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A: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6П1П(6P1)最高额定值:最大热絲电压6.9伏特,最大屏极电压300伏特,第2栅(帘 ...

这个应该是对的

网友E:
只要不超屏耗,多点电压没有关系,曾经接到飞跃50W扩音机上,屏极电压600多V,只要屏极不发红,就没有事,电子管就这样好,皮实。当然工作的胆机最好不要超过300V.

网友:
苏联电子管手册里6П1П的极限参数如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要不超屏耗,多点电压没有关系,曾经接到飞跃50W扩音机上,屏极电压600多V,只要屏极不发红,就没有事, ...

我用过300/370v的,阴极电阻加大,屏极电流约不到10ma,音质个人感觉好多了,就是输出变有打火的现象,管子浑身有蓝光,有些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300/370v的,阴极电阻加大,屏极电流约不到10ma,音质个人感觉好多了,就是输出变有打火的现象,管 ...

你那是输出变压器不行,我的用到600V,输出变压器次级空载加信号,管子内部的引线间跳火,输出变压器是层层垫纸的那种。过后6P1啥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