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电焊机问题

楼主(2020-03-01):
一台电子电焊机,380伏220伏通用,现在接220伏不能正常工作。是380伏220伏转换电路问题。给这部分电路单加30伏直流电,用万用表测量光偶输入,继电器能吸合,说明这部分没故障吧?是不是控制电路故障了?这部分电路的压敏电阻容易失效吗?

网友:
电源板上有两个电源继电器,380v只需一个动作,220v须两个同时动作,才有倍压。

倍压那个继电器坏的几率最大,其次就是控制继电器的线路不正常。先易后难的顺序,检查220V时继电器是否都有动作,动作了是否接通电路(不动作肯定电路不通)。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发照片看看,不同牌子用的电路不一样

楼主:
我用可调电源,给电源板加33伏电压,电源板上有317稳压,检查转换继电器能吸合,而且触电接通良好。估计是上板控制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压敏电阻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发照片看看,不同牌子用的电路不一样

牌子是未来之星,

网友A:
要看板子的,好多这种都是贴牌的,外面我也说不准,发来给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板子的,好多这种都是贴牌的,外面我也说不准,发来给你修

谢谢!!再问一下,双电源转换电路是不是用压敏电阻来控制的?

楼主:
要看哪块板子?电源板子,控制板子都看吗?

网友A:
有用压敏的,也有用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压敏的,也有用变压器的

谢谢您的回复!这焊机下层有工频变压器,是不是控制转换电路的?电源板上也有两只压敏电阻,但没有整流桥,有插线链接到中板了,,不知道哪个控制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压敏的,也有用变压器的

这是下板图片,没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压敏的,也有用变压器的

这是上面板控制板

网友B:
这个应该跟上板就是控制板无关,判断电压高低也就是220还是380v都在电源板上!压敏电阻如果有正反电阻应该就是坏了,但如果都是无穷大就有些不好判断了,可以自己简单搭个倍压电路单测压敏电阻,否则就直接买个新的压敏电阻换上看看!工频变压器就是给上板的控制板提供辅助电源的,也和电源板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跟上板就是控制板无关,判断电压高低也就是220还是380v都在电源板上!压敏电阻如果有正反电阻应该 ...

谢谢赐教!楼上老师说控制电压转换电路有用压敏电阻的,也有用变压器的,能把这两种控制电路讲解一下吗?结合电路图

楼主:
哪位老师讲解一下,双电压电子电焊机的电压转换工作过程?变压器和压敏电阻做辨别原件的,两种情况

楼主:
哪位老师给讲解一下?谢谢啦!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双电压逆变电焊机电压转换电路原理,哪位老师讲解一下?谢谢啦!!

楼主:
没人理我了,,,

网友B:
给你个图自己研究一下吧!图纸可能跟你的不一样,仅供参考!220v/380v切换靠光耦和热敏电阻控制两个继电器同时导通或截止实现220v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图自己研究一下吧!图纸可能跟你的不一样,仅供参考!220v/380v切换靠光耦和热敏电阻控制两个继电器 ...

谢谢您!这部分电路很有用!但,光偶发光二极管部分电路应该是控制转换电路的关键吧?谢谢!!

楼主:
哪位老师知道双电压电子电焊机电源识别原理?变压器和压敏电阻怎样识别220伏和380伏的?

楼主(2022-05-08):
找到原因了,是压敏电阻问题,250伏压敏电阻就导通了。换新的330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