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板了,而且有蓝光,怎么整?

楼主(2020-03-01):
6p3p推挽,其中一个管子轻微红板,其他管子有蓝光,实际蓝光没照片那么命中,工作点如图。6N3前放,6N8P倒相。
这些工作点是用逆变器标准220V供电情况下测的,现在用市电是235V,整体电压应该会抬升10%左右。

网友:
    推挽输出时功放管有一只红屏,是因为管子特性不一致,通常红屏的那只管子是内阻相对小一些,所以通过电流会比其他管子大,导致红屏。以前维修扩音机时,有一个规矩,就是功放管要更换就一起换掉,不能新旧混合使用,如果新旧混合使用,新管必然红屏,红屏的管子很快就会老化。

网友A:
用去吧,电子管,里面都是铁的,结实着呢。

网友:
蓝光甭管。丝毫没问题。

楼主:
补工作点。

网友:
轻位红屏是允许的,没任何影响。电压高些就有紫光电晕现象比较常见,不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B:
1 超屏压。6P3P最大阳极电压400V。2超屏耗。442-31.7=410.3V。410.3X0.103=43.49W。6P3P屏耗只有20.5W。超过一倍还多。

6P3P极限参数

6P3P极限参数

网友A:
为什么用这么高的屏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超屏压。6P3P最大阳极电压400V。2超屏耗。442-31.7=410.3V。410.3X0.103=43.49W。6P3P屏耗只有20.5W。超 ...

搞错了,屏流是两个管子加一起数值,通过阴极电阻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这么高的屏流

搞错了,是两个推挽管加一起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去吧,电子管,里面都是铁的,结实着呢。

烧掉就不合算了,管子现在不便宜。

网友:
上原理图看看吧。请坛内大师帮助看看。

网友:
这是推挽机子?不建议电子管红屏长时间使用,建议把屏压降低点。然后看看负载两边有没有区别,或者是管子本身故障,也可能能红屏的那只管子的外部原件与其他有差别,内部蓝色光晕不用管,正常的,我的6P3单端也有蓝色光晕。

网友:
屏压降到400V以下看看是否还红屏,如果还红屏可能是两只管子不配对。

网友:
你那阴流不是实测的,实测下,估计大了!

网友:
6p3p屏压太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