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2A电源改12V

楼主(2020-03-01):
今天找了点事,一个24V电源改12V输出,变压器次级双线10圈,原线重绕会短半圈所以拆了换漆包线四线绕5圈,原图431分压电阻各自并接了一个电阻,拆掉后上拉电阻改为5.6K,输出电压12.6V,没负载电阻不确定是否改成功。
看变压器标签能确定参数12V5A么?

楼主:
上拉改6.8k后电压在9到10V跳动,这种现象是否需要改光耦二极管端分压

网友A:
改431的参考端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431的参考端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电压改动太大不动其它地方可以吗?

改了变压器后昨天测了一下带不了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改动太大不动其它地方可以吗?

改了变压器后昨天测了一下带不了负载

输出电压降低了一倍,还是适当减小光耦的供电电阻比较好。
但图上已经标出这个电阻的阻值是560,按说已经差不多了,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阻值。

改后输出功率不变,电压降低一倍,电流上升一倍,负载最好别超过4A。60W的功率,要我做就用PQ3220磁芯。

网友C:
不是说变压器可以不用改的吗?改431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D:
也许开关变压器改的绕组出现差错,要不然吧取样电阻改电压正常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降低了一倍,还是适当减小光耦的供电电阻比较好。
但图上已经标出这个电阻的阻值是560,按 ...

光耦电阻没错,560欧的,现在电压空载12.6V,带不了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开关变压器改的绕组出现差错,要不然吧取样电阻改电压正常就能正常工作,

双线10圈,拆完后四线绕5圈短了一点,所以没有用原来的线,改用漆包线四线5圈。原来的线不是漆包线,表面有一层绝缘纸一样的保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变压器可以不用改的吗?改431电阻就可以了

改变压器想增加输出电流

网友D:
原来线是否是专用多股细线组成被你使用单股普通漆包线替代?拆开关变压器磁芯后里边间隙垫是否忘记恢复?还有一点改的绕组是否头尾并错了?上述错误都会出现电流上不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线是否是专用多股细线组成被你使用单股普通漆包线替代?拆开关变压器磁芯后里边间隙垫是否忘记恢复?还 ...

也是单股的,确认头尾和绕制的方向没错,拆之前都有拍照对比,哪天有空再拆一只研究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