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半原创6N11前级

楼主(2020-03-01):
手上一大堆6N11想利用起来,于是找了个纯前级图,为了匹配更低的后级输入阻抗,又自己设计了个跟随器。图省事跟随级也是6N11,动态大不了。理论能输出5.5V不失真峰峰值电压,配我的小耳放足够了。后级输入阻抗10K及以上都能很好地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器的指标必定也好。

最近在弄FU-32小推挽,

好机器指标好等价于指标差机器一定差。但是不能说指标好机器一定好。这两个之间不是充分必要关系。

楼主:
以下是仿真参数:
频响:3.5Hz---7.5MHz -3dB(高频不可信,涉及到具体装机的分布参数)@10K负载
中频区增益24dB(15.7倍)@10K负载
THD:满输出时0.006%
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大约5.5Vpp。

楼主:
这THD可以媲美石机了。

楼主:
实做时R8准备去掉不接,或者接一个0. 5M

楼主:
大师们看看此图还有没有可改进的地方。毕竟我经验少。

网友B:
阔以呀、、、贴个图支持一下哈!

在下图可看出前级的工作信号幅值很小,个人建议可以降低一些工作电流以减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阔以呀、、、贴个图支持一下哈!

在下图可看出前级的工作信号幅值很小,个人建议可以降低一些 ...

谢谢。有空改一改。

网友B:
一楼电路6DJ8的工作电流波幅值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电路6DJ8的工作电流波幅值截图

把工作电流砍到了7.7ma,再小失真就大了。意外发现这时满输出THD只有0.002%

楼主:
本着能小不大的原则,第一个耦合电容改为0.1u,第二个改为2u。频率特性依然优异。

楼主:
常见后级音量电位器一般是10K及以上。此前级完美适配。修改版电路图。

网友A:
6n11是一个非常好的国产管,
只要给它合适的工作点,
不比洋人的管子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1是一个非常好的国产管,
只要给它合适的工作点,
不比洋人的管子差!

这指标都能秒杀一些石机了。不过音响从来都是耳朵收货,不知听感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指标都能秒杀一些石机了。不过音响从来都是耳朵收货,不知听感如何。

好机器的指标必定也好。

最近在弄FU-32小推挽,
前边用的就是国产6N11-J,
屏流大约在10mA左右调整,
声音不差。
等全部完工后
我会发上来请你和大家指教。

网友C:
输出级用6N6,驱动能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器的指标必定也好。

最近在弄FU-32小推挽,

我的水平还没到能够“指教”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级用6N6,驱动能力更好。

考虑过它。内阻低、动态大。但是因为我主要玩小机,这么点输出已经够了。省得做一机买二管。

网友B:
还是直偶好些吧

用你的图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偶好些吧

用你的图改的、、、

这个我也考虑过。由于元件的离散性和不稳定性,跟随极栅偏压会不会漂得比较厉害?做好之后需要精心校调。电压一波动说不定栅压就为正了,管子吃不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考虑过。由于元件的离散性和不稳定性,跟随极栅偏压会不会漂得比较厉害?做好之后需要精心校调。 ...

你多虑了,也夸大了、、、会不会象你说的 ‘漂得厉害’ 暂且先不说。

跟随级栅偏压是由阴极电阻产生的、这个没问题吧!——即使电流 ‘漂大了’ 负偏压也就大了,电流 ‘漂小了’ 负偏压就小、、、却肯定不会出现栅压为正!

‘离散性’基本属于固定值,无须过忧、、、

‘不稳定性’ 也对这种100%反馈特性的跟随器无招。

既然使用了仿真做设计,完全可以进行大幅度的模拟你说这‘不稳定’ 参数的影响,看这个问题实际有多大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手头有两个6N11,改天做做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手头有两个6N11,改天做做这个电路。

做完发帖啊 期待期待(˙ー˙)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完发帖啊 期待期待(˙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19楼“圣诞老人”改的图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19楼“圣诞老人”改的图做吧

谢谢,手头有块二手6N11的前级线路板,好像也是直偶的,回家研究一下

网友B:
我既然改了楼主的设计图,这里再有始有终完善下资料吧、、、(也算给个改图的理由了哈!)

下面是#19楼电路的仿真测试 (for LTspice) 的数据截图如下(仅供参考):

1、电路图  (电压只提供了2点,但足以计算出两胆管的工作点)

2、输入/输出电压波形  [  V_in: 350(mVpp)   V_out: 5.8(Vpp)  ]

3、幅频特性  [ Freq res: 1Hz - 1.0MHz(-0.2db) ]

4、总谐波失真(TH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既然改了楼主的设计图,这里再有始有终完善下资料吧、、、(也算给个改图的理由了哈!)

下面是#19楼电路 ...

仿真还是层主玩得溜佩服佩服。暂时不准备装出来。现在的系统增益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手头有块二手6N11的前级线路板,好像也是直偶的,回家研究一下 。

按27楼电路做吧!

网友(2022-04-13):
成品鸡D出来没有?想看看你们的作品,我现在也开始D了,计划按27楼的电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