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4810晶体管图示仪C183B阶梯波发生电路用单片机代换

楼主(2020-03-01):
XJ4810晶体管图示仪C183B阶梯波发生电路用单片机代换
收一个XJ4810晶体管图示仪,开机只有一个亮点,调节集电极电压后可以显示Y轴横亮线,可以测试稳压管波形,示波器查看阶梯波电路没有输出,
CS1同步脉冲有方波输入,判断C183B损坏,难得去买这个易坏的器件,就用手头的STC单片机替换,
//        申明: 程序参考落叶风发表与数码之家论坛:[C51]打算DIY晶体管图示仪,先做个阶梯波发生器试试

//         适用于XJ4810晶体管图示仪,用于代换易坏的C183B四位计数器(JC1),
//         需要将单片机电源改为5V,CS1脉冲波(Vpp有13V)用10K串5K电阻(5K一端接地)分压,断开JC1-2脚铜箔,接入10K与4.7K之间。
//   JC1-6脚(Vpp有13V)用200K串100K电阻(100K一端接地)分压,断开原JC1-6脚铜箔,接入200K与100K电阻之间。
手中的机器,可以显示7-16个阶梯波,没有深入探究为何不能为一个,放大倍数不够还是可调电阻不行?管他,够用就行。

楼主:
论坛上传附件限制,今天用完,有空再来传程序。

楼主:
图上两个电容忘记接电源地

网友:
直接用带有 DAC的单片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旧瓶装新酒!

网友:
感谢宝贵技术资料分享!支持!

网友:
高手,已经到了灵活应用阶段

网友:
dac做波形输出还是比较容易

楼主:
编辑:更新电路图

添加程序

网友:
看了晶体管图示仪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A(2022-02-08):
引用 楼主:
编辑:更新电路图

添加程序

您好,请问这个C183B,如果不用单片机,可以用什么现在的常用芯片代替?
网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任何资料。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C183B,如果不用单片机,可以用什么现在的常用芯片代替?
网上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任何资 ...

CD4520二进制计数器8421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4520二进制计数器8421码。

感谢。请问有C183的管脚定义吗?我没有找到。
谢谢

网友:
直接8421码输出阶梯波。DCBA阶梯波左右对换。

网友(2022-10-14):
感谢分享,可以单片机和图示仪原理一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