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环牛中孔灌封胶拆解

楼主(2020-03-02):
现有变压器因次级电压不合适,想拆开后改下电压,请教下坛友怎样快速拆掉中心孔的灌封胶,而不损伤上面的漆包线。我要的是实战经验,不是意淫的纸上谈兵🙏

网友:
只能敲凿作业。用尖硬的椎子破坏一边的胶就行,没必要两头都破,因为破坏了一头的胶然后往一头敲打过去就完事了。胶的结构是这样的,所以,只要小心破坏一头就行了,

网友:
这种小眼的改变后可能连眼都没了。

网友A:
这种灌的环氧树脂纯度不是很高,慢慢啃很容易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灌的环氧树脂纯度不是很高,慢慢啃很容易做到。

小锤子加小扁铲,再用小木方一墩,40钟搞定

网友A:
如果高压大电流绕组有4个的只能全拆重绕,厂家有可能4绕并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高压大电流绕组有4个的只能全拆重绕,厂家有可能4绕并绕的。

到时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谢谢您

网友:
我一般在台钻上用大钻头伺候

网友:
开孔器伺候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 不损坏变压器 就是慢点儿

网友:
这个胶是树脂的,只能采用楼上的办法,机械式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