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6和yt-1

楼主(2020-03-02):
星期天休息,又试了3ag1b和两只2ap9做的636,还是没装再生,用800欧耳塞机,结果没台,靠近天线勉强收到一个台,这结果和我以前用9104和1n60做的效果差的太多了,估计是3ag1放大能力不行,另外专用的636耳塞机远不如手机用32欧串联成64欧的耳塞机。
        然后试了一只9014和一只电阻加两只103的电容做的没高放也没低放三极管检波收音机,也没安再生,不用天线没台,接一米多长的拖线,勉强收到一个台。
      坛友曾发的两个9014的,三极管检波一级低放的,我曾经试过没有天线在我住的地区肯定收不到台。结论是:还是9014和手机耳塞做的636容易成功效果好。
         采用9015或9012代替3ax31做的yt-1三管耳塞收音机,声音微小或无声,今天采用3ax31做射极输出器后,马上声音洪亮,试用手机耳塞和8欧的电磁耳塞,发现后者声音更大,也没加再生,看来这款收音机新手更容易装成功,大小收了5个台,音质还可以。
         总结,在制作不用天线的简易收音机时,那些没有高放的机型成功率太低,像我这里没有本地的中波台,只有120公里外的才有电台的地区还是要试验效率高的,我只是试验没有合适的机壳,因此采用直接焊元件的脚,如果有机壳才用洞洞板,这样做方便试验这个电路行不行。
         推荐,9014做的单管机,yt-1三管机,7642做的简易机,还有我上次试验三管高放二极管检波的机器,这款收音机简单元件少,只用一个电阻调偏流,效率很高,没有再生,一装就响,灵敏度音量和7642的差不多。
          直放机的灵魂是再生,这次我深有体会,一些灵敏度低的单管机必须装再生。

网友:
有再生和无再生,灵敏度会差20分贝以上。
对简易机型,再生是提高灵敏度的有效手段。

网友:
靠近窗户试试,现在的中波信号干扰太大,换长磁棒,靠近窗户,用舌簧耳机,老管子效果都很好的。

楼主:
大年初一那天订的货,昨天才到,少了接迭层电池用的接头,别的没少,检查了8种可调电阻(每种10个),写成103或501等等共八种,没有核算是不是我要的200k100k50k等等。
       总得来说30块钱买这么多也挺便宜的,有了电池盒再试验就不用手捏着电池了,另外买了很多小红色的电工夹,试验矿石机很方便,两种电磁蜂鸣器,超薄款准备装在8欧耳塞壳里用,灵敏比较高,厚的准备粘一小截圆珠笔芯做耳塞头,直截做耳塞,昨天晚上破不急待试验,发现灵敏度比8欧耳塞高的太多,和动圈耳塞相同,就是音质太差。

楼主:
yt-1这类用高频变压器耦合的电路收音机,在电路图上有个缺陷,也许是我看不明白,那就是高频变压器在电路图上没标线圈的比例,标的是l4和l5,于是我在所谓的l4绕200匝l5绕100匝,安照电路图一装就响了,收了几个台。当时就是第一个三极管放大经过200匝感应到100匝线圈给第二个三极管检波。昨天我把变压器反接,变成放大后经过100匝感应给200匝送到第二个三极管检波,结果声音大了一个层次,用我买的200k可调电阻选择最佳工作点,声音又大了不少。
          耳塞的选择方面最开始我用手机耳塞32串联成64欧的,声音不大,又试用8欧白色单耳塞,声音有所提高,接入8欧扬声器发现声音挺大,于是我把买来的8欧电磁蜂鸣器装在8欧白色耳塞壳里试验,发现声音变得震耳欲聋,看来原来的8欧耳塞灵敏度太低,64欧耳塞阻抗不匹配,这是我实验yt-1型三管机的心得。
        一是电路图上标上高频变压器的线圈数,以免模棱两可看不明白。
       二是采用射极输出器的电路用的耳机我建议采用8欧蜂鸣器,灵敏度又高又阻抗匹配的好。

楼主(2020-09-13):
硅三极做单管机,论坛里的老师曾无数次的说过,必须用硅管,或锗管串联电阻,不能直接使用,曾经无知,用9014和两只2ap9做过一次,当时二极管接反了,具然响了。不过强台堵塞很难听,弱台无声。
       当然用1n60或1n60p还有1ss86都不成功,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用1n4148吧,或者用9018折掉一腿代替。
图是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书和单管收音机书里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