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耳放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2020-03-02):
在家防疫情,闲来无事,孩子又学习,也不能开音响,就琢磨做个耳放听听,线路采用论坛上的6F2电路,输出是12k:46欧小变压器,电路搭好后用32欧姆耳机试听,采用手机做音源,发现1个声道声音比另外一个大很多,测量下各点电压发现,特别响的那个声道三极管屏极电压比另外那个声道的低15伏左右,怀疑两只6f2参数相差太大,手里又没多余的管子试验,于是把这个特别响的声道三极管屏极电阻加大到70k,再测量各点电压几乎全部相同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还是一个声道声音太大,明显比另外声道大三分之一,怎么办?求教!(电路输入耦合电容0.68u没有,使用的是0.22u的,信号源端空着时严重啸叫,接好手机后啸叫消失;电源电压采用150v)

网友:
这半波整流有点强 最简单的,使用示波器,在信号通路上捋一遍。三极管栅极-五极管栅极上面的信号,两声道对比一下,就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

楼主:
没有示波器啊,只有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啊,只有万用表

用手机播放50Hz正弦波,用万用表交流档测测。

网友:
应该是输入端接地有问题。上实物照片看看

网友:
左、右声道的管子相互换一下,如音量还是变化则是管子问题,如音量没变化则是电路问题。

网友:
两边声道的管子对调一下,不就知道是电路还是管子问题了,如果声音大的一边没有跟着管子跑,建议再把输出牛对调试试。
上述方法首先得保证外围原件正常,高压一致。

网友A:
为什么不用6F2的三极管部分做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6F2的三极管部分做放大?

就是三极管放大推动五极管啊。仔细看电路图。

网友:
不使用负反馈,很难保证两个声道放大器的增益一致。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心,修复过程如下:首先对调电子管,故障依旧,干脆拆开,把输入端耦合电容至9脚断开,直接连到2脚,这样就跳过了三极管部分,直接由五极管放大后试听,故障依旧,至此否定电子管问题,肯定为电路部分,测试两个五极管屏极电压相差10v,感觉非常奇怪,怀疑2个4007压降不一致,换掉,换了2个100欧电阻,还是没改变,最后只能怀疑输出变压器部分了,全部开路后用万用表测直流电阻,发现一个10k,一个5k,至此故障原因找到,原来是初级部分的抽头搭连了,重新焊好后试听没有一边声音大的问题了。最后放2张照片,感谢大家的关心。

楼主:
实际听音过程中发现该电路推动极增益过大,把耳机顶的刚刚响,已经把三极管部分的56k屏极电阻换成20k了,不再自激啸叫了,连上手机,音量只开了1格,就能正常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听音过程中发现该电路推动极增益过大,把耳机顶的刚刚响,已经把三极管部分的56k屏极电阻换成20k了,不 ...

我的耳放也刚刚完工

网友:
恭喜楼主排除故障!听感怎么样?

网友:
焊机不仔细,差评,DIY过程就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成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找到问题就好,听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