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伏表改6P1三极管接法单端改6P15三极管接法单端再次开工,更换输出牛。

楼主(2020-03-02):
为了再次提升此机效果,经多次考虑,换管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6P15是在当前电源变压器所能提供的电压及电流的基础上,输出功率最大的一个,达到每声道不失真1.8W,想让此机能再次提升的办法只有更换输出牛,最后根据机箱尺寸买了E66叠厚35的输出牛,带超线性抽头,标称功率6.5W,变压器来了以后经过测量,初级电感量13H,原超过原输出牛的8.24H,而且看起来做工也比原牛好很多,次级线圈似乎并非是单股线,而是多线并绕,从侧面看层数也很多,因为买的立式牛,虽然尺寸比原来大了,但安装脚位一致,所以拆装很简单,换上后试机,感觉并没有明显的改变,理论上低频应当更好延伸的更低,但估计是由于音箱低频重放频率不足,所以听感上没有太大的改变,但至少也算是为这台功放画上一个小句号吧,另换牛后,想通过仔细调整工作点试图再多榨出一点不失真输出功率,但调了半天阴极电阻,以失败告终,还是上次的工作点,阴极电阻222欧,阴极电压8.3V,阳极高压280V,阴极电流37毫安。

附原先相关制作帖及相关帖链接
制作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28819&extra=
捆扎线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29573&extra=
完工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0221&extra=
听感报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1481&extra=
改6P15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1914&extra=

新买的输出牛,总体还是不错。

个头明显大一号

测试初级电感量,整13H

测试原来的输出牛,才8.24H,厂家吹嘘说电感量20H,1KHZ测量,也许上电桥用1KHZ确实能测出20H来也说不定,反正我从开始买就没觉得能上20H。

装上后效果,视觉效果

再大一点也装不上了,这还是把电压表头后面一颗螺丝锯短了才装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p3p胆机,换管换成了毛子6П3С-Е, 看管芯和5881一模一样,比6p3p大一圈。平时也只开几百毫瓦功率 ...

  是啊,一百多W的变压器,基本也是一百多瓦的实际功率,烧的滚烫滚烫的,最后才榨出几瓦的功率,用才用到几百毫瓦,都不如推动级点灯丝的功率大。

网友A:
室内听音,不必追求过大功率。1W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听音,不必追求过大功率。1W足矣。

是啊,不过还是再做准备装一台更大的,考虑EL34或5881之类的,当然较大的输出功率用肯定是用不上,原先6P9P单端实测不失真输出功率只有0.25W音量最多也才拧一半,但功放越接近最大输出功率,失真越大,大功率的胆机小功率输出时,失真肯定更小,当然这其实是找理由,不做这玩意,闲着干什么,就是没事穷折腾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不过还是再做准备装一台更大的,考虑EL34或5881之类的,当然较大的输出功率用肯定是用不上,原先6P ...

我的6p3p胆机,换管换成了毛子6П3С-Е, 看管芯和5881一模一样,比6p3p大一圈。平时也只开几百毫瓦功率。我都觉得可惜

网友B:
我一直怀疑我的输出变压器有问题,很久就想买一对楼主这样的输出牛。看来神马也是吹起来的。我家中自装机一直低频不理想,改过多次线路也如此。只有中高频比较好听。说白了,还不如我花十元买的车载DVD机听到全面舒服。(我前级用低噪管6N11,后级两支6p1,标准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怀疑我的输出变压器有问题,很久就想买一对楼主这样的输出牛。看来神马也是吹起来的。我家中自装机一 ...

不知道你的输出牛是多钱的,我这个75一只,如果你的更贵就没必要换了,另外建议如果有条件测测输出牛初级电感量,初级电感量基本决定了低频的好坏。

网友C:
  樯裂建议把以前帖子链接加上, 不是本人很不好找, 这坛子哪儿都可以就是搜索不能用

网友B:
电感量在8.3H,另一支8.41H,现大多数情况都听车机DVD,偶尔听听电子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一百多W的变压器,基本也是一百多瓦的实际功率,烧的滚烫滚烫的,最后才榨出几瓦的功率, ...

百年后,后人看我们就是一群不可理喻的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樯裂建议把以前帖子链接加上, 不是本人很不好找, 这坛子哪儿都可以就是搜索不能用

听取您的建议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年后,后人看我们就是一群不可理喻的奇葩

哈哈,差不多吧,不过只有电子管才是真的发烧,表面温度至少能有七八十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在8.3H,另一支8.41H,现大多数情况都听车机DVD,偶尔听听电子管

那么说你的牛和我原先的牛差不多,应该低频可以的,换牛改观是太大,估计两个问题,一个是音箱重放频率不够低,另一个就是你车机低音是加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年后,后人看我们就是一群不可理喻的奇葩

任何时代都有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年后,后人看我们就是一群不可理喻的奇葩

不用几百年,当今在大多数人眼里我们也有“病”

网友:
输出牛那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取您的建议加上了

网友:
单端比推挽好听

网友D:
6P9P我手上还有几十个  准备有时间弄个绕个5K输出牛 做并管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9P我手上还有几十个  准备有时间弄个绕个5K输出牛 做并管单端

建议别弄6P9P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很小,我只搞出0.25W,并管的话,高压高一点,屏流也高一点,有一瓦不错了,另外用7K的牛能好一点。

网友E:
哈哈···,别玩小管了,玩大管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别玩小管了,玩大管吧,哈··,

下一台就装大点的了

网友F:
楼主的照片拍的真好,堪比艺术摄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照片拍的真好,堪比艺术摄影。

喜欢摄影,摄影才是主要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会扎线的人可不多了

其实是这次刚学的

网友H:
网上很多输出牛初级电感都是虚标,他给出的测试条件业余爱好者不知所措。低频不足还要考虑人耳听感等响度问题,声强较低时人耳低频灵敏度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上很多输出牛初级电感都是虚标,他给出的测试条件业余爱好者不知所措。低频不足还要考虑人耳听感等响度问 ...

是啊,8.24H的变压器都能测出20H,这个技术功底也是够深的,不过第二个还是不错,它标的13H,测量也是整13H,听感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听的时间长了,发现低频确有点提升,高频也稍悦耳一些,可以说低频更清晰或者说低频略为提高,这两天听了很多低频很多的歌,感觉是,低频应当是一首歌里的基底,绝不能让它喧宾夺主,宁可略低,不宜过高,提升低频的重点应当放在扩展低频重放频率的降低,而不是如何提高低频音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说你的牛和我原先的牛差不多,应该低频可以的,换牛改观是太大,估计两个问题,一个是音箱重放频率不 ...

总之低音不如车机听感好(弱),中高音又比车机好。车机没加重低音。4声道只接了前面左右声道。音箱LCR两分频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之低音不如车机听感好(弱),中高音又比车机好。车机没加重低音。4声道只接了前面左右声道。音箱LCR两 ...

可以换个牛试试,不过我换牛后又改观,但效果有限,车机是IC功放直耦,频响比较平直,胆机用输出变压器,低频怎么也会吃亏,胆机听的是音色,和晶体管功放比低频就没什么意义了,可以考虑换个好点的牛,另外有大环负反馈么,有大环负反馈会稍好些,但我喜欢开环,我做的这个就是开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个牛试试,不过我换牛后又改观,但效果有限,车机是IC功放直耦,频响比较平直,胆机用输出变压器, ...

谢谢!后想装个6p3p与6J8P组合的听听。想自绕输出牛。

网友(2020-04-24):
可惜了一台毫伏表

楼主:
怎么都这么说。

网友:
楼主能不能PM一下这妞是哪里买的?谢谢

网友:
请楼主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I(2021-10-29):
楼主,ZP:5.2K新牛,和红灯711的CB-2-75比,哪个更好?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ZP:5.2K新牛,和红灯711的CB-2-75比,哪个更好?谢谢

红灯71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铁芯12X18mm^2,楼主新购的输出变压器铁芯22X33mm^2,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显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红灯71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铁芯12X18mm^2,楼主新购的输出变压器铁芯22X33mm^2,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显区 ...

感谢版主解答。

目前看来,大部分商品牛的个头都比711牛大。我在想,是否其中有一部分粗制滥造的,就算个头大,也不如711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会扎线的人可不多了

有专门的工艺要求,首次做要反复布线试验,然后把线束拆出来放木板上把拐角处钉钉子,线头留足余量后就可以成批制作了。前几天我还弄了一把线练了练,不然都忘净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说你的牛和我原先的牛差不多,应该低频可以的,换牛改观是太大,估计两个问题,一个是音箱重放频率不 ...

依我看,EI66x35铁芯绕出的牛初级电感量13H不算好,或者说铁芯的品质可能很差!
我用二手Z11,EI57x30的铁芯绕制单端牛轻松能达到11H以上;EI66x35铁芯绕制的单端牛都在18H以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依我看,EI66x35铁芯绕出的牛初级电感量13H不算好,或者说铁芯的品质可能很差!
我用二手Z11,EI57x30 ...

应该问问楼主绕的单端牛铁芯留了多大的防饱和磁隙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应该问问楼主绕的单端牛铁芯留了多大的防饱和磁隙

我的习惯做法是:6P1之类的小牛垫一张打印纸;6P3P之类的垫2张打印纸。
也可以按经验公式计算:初级电流x800/初级匝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的习惯做法是:6P1之类的小牛垫一张打印纸;6P3P之类的垫2张打印纸。

我垫的是0.05的电缆纸,看情况垫几层,楼主的牛是否垫多了,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垫的是0.05的电缆纸,看情况垫几层,楼主的牛是否垫多了,影响很大

一般按每层打印纸0.12~0.15mm估计。气隙按:初级电流x800/初级匝数计算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