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的机子阻抗8欧能接4欧的音箱吗?

楼主(2020-03-02):
6n3推6p14的机子阻抗8欧 可以接4欧的飞乐喇叭吗?会烧管子或输出牛吗?

网友:
不推荐这样使用!胆机对阻抗匹配要求很严,工作状态破坏,其次失真严重!

网友A:
中小音量没问题,只是影响最大输出功率和失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小音量没问题,只是影响最大输出功率和失真度。

时间就了不影响喇叭和管子及输出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小音量没问题,只是影响最大输出功率和失真度。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就了不影响喇叭和管子及输出牛吧?

不影响什么,和楼上说的,只是失真度和输出功率影响一些。

网友:
音箱阻抗不匹配最好不用。。。

网友B:
变压器8欧输出,用连接负载导线的方法联接4欧喇叭,不会烧变压器,也不会烧喇叭,更不会烧坏电子管。只是会影响到机子的最大输出功率和一定程度的失真,小音量时这种影响可以忽略,大音量时会显著一些。
用计算的方法数学的方法联接的话,可能就有问题或是大逆不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8欧输出,用连接负载导线的方法联接4欧喇叭,不会烧变压器,也不会烧喇叭,更不会烧坏电子管。只是会 ...

喇叭上我串联个4欧的电阻怎么样?实测8.8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喇叭上我串联个4欧的电阻怎么样?实测8.8欧

没有这个必要,再者阻抗与直流电阻在理论上不是一回事,在电路中的作用上就有很大区别。
这样做起不到阻抗匹配的效果,还会在所接的电阻器上实实在在地消耗一大部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必要,再者阻抗与直流电阻在理论上不是一回事,在电路中的作用上就有很大区别。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喇叭上我串联个4欧的电阻怎么样?实测8.8欧

如何测得8.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测得8.8欧?

直流电阻8.8欧

网友:
直流电阻与扬声器上的阻抗是两码事。

音频阻抗8欧的扬声器,其直流电阻远小于8欧。

网友:
8欧的扬声器各频段阻抗都不同,音频范围内通常有数倍之差。所以不必纠结!

网友:
可以改为三极接法(帘栅极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屏极),阴极电阻改为270欧姆,这样负载阻抗为3500欧姆,屏压250V,输出功率1.9W,三极接法对负载阻抗要求不太严格,影响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4欧的箱子串起来就可以了

这种做法不可取。。两只串联---不是8欧----而是16欧。。总和效果会大大的降低。

网友:
可以接,没有什么大问题。最大功率可能受影响,但谁又用到最大功率。失真可能有点变化,不一定能听出来。

网友:
不是玄族听不出来,6P14推挽最大也就十几瓦,什么也不会坏,安心的玩去吧!电子管,最皮实的玩艺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两个4欧姆串起来变成16欧姆了吗

不对么--------------

网友E:
两个4欧姆的喇叭串接后为8欧姆。与同一个铁芯上两个电感串接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4欧姆的喇叭串接后为8欧姆。与同一个铁芯上两个电感串接是两回事。

请教版主。输出线柱的4欧---8欧两点之间---应是多少欧。按输出变压器的匝数来算,感觉郁闷

网友:
有说行的,也有说不行的,到底行不行,有没有结论啊
我有一台FU32的推挽机,厂家说接4欧姆负载,我没有4欧姆的音箱,接8欧姆的音箱用了几个月了,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對五极管而言、怎高阻抗也是太低、你用千歐后、反射給管子端變成10K、對管子來説沒大問題、只是屏流減少、功率打八折、失真倍增、更大問題是這搞輸牛的電感不夠、低音變劣。

网友:
你就是短路也不会烧管子和输出牛的放心吧只是影响输出功率

网友:
借这个帖子,请教下坛子里的老师和朋友讨论下相同的问题:我6欧姆的箱子,接在了3.5K比4-8欧姆的变压器的4欧姆端子上。功率管阳极280V,阴极电阻280欧姆,电压17V,不知道功率管在不在最佳状态,功率管6P3P,单端标准接法+B电压经120欧姆电阻直接接在第二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