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带式高音故障

楼主(2020-03-02):
请教各位,先锋音箱上带式高音,中间原来铜铂带继开,换上吕铂带后功放老是跳闸。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音扬声器的振膜普遍为一条很窄的带,它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很小,因而声负载也小,所以电声转换效率甚低。为 ...

谢谢了,回去细品你写的文章,要慢慢研究下才行

网友(2020-04-22):
你的铝带太厚了

楼主(2021-04-05):
谢谢,我找薄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