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9P单端胆机更换输出牛

楼主(2020-03-02):
从6P15淘汰下的输出牛也没有浪费,正好换在我的6P9P上,三极管接法单端,把原先的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换下来了,测量原先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为9.8H,理论上应当低频还可以,但低频其实并不强,而且换上初级电感量为8.24H的新输出变压器后,低频反而有所提升,看来电感量并不是影响低频输出效果的唯一指标。更换变压器后,音质提升很多,高频部分好听多了,没有用手机测,但感觉听起来舒服多了,放蔡琴的渡口低频感觉比较足,放恰似你的温柔,蔡琴阿姨每句歌词后拖的尾音感觉特别柔美动听,当然,感觉不如6P15那一台更宽广,但已经能上得了台面了,下面分享换牛过程,还有,记得有坛友想收一对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来着,@我。

开膛破肚

测量拆下的输出牛初级电感量,竟然有9.8H

换上新的输出变压器,整个大了一圈,估计是磁通量更大,所以低频传输更好吧,胡乱猜的。

换好牛,插上管子

上岗试机,可惜一会就得让地方了,给音量电位器装了个装饰刻度盘,刚买的,还换了只旋钮,等过两天找个更漂亮的旋钮装上。

换下的收音机输出变压器,CB-3-30,是3W的,初级5K/7K两个头,次级4欧6欧8欧三个头。

网友A:
我感觉,你原来的变压器电感虽然大,但因个头小,线径用的细,电阻大,你新变压器电感小但线径用的大,内阻小,这就造成动态范围加大,因此推力足,但低频下潜不应该有小的深。

网友B:
6p9p据说很好推。楼主是标准接法吗?

网友C:
这种输出还是弃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原来的变压器电感虽然大,但因个头小,线径用的细,电阻大,你新变压器电感小但线径用的大,内阻 ...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9p据说很好推。楼主是标准接法吗?

好推,栅负压记得是10V左右吧,我是三极管接法,无大环负反馈,阳极电压才200V不到,前级6N1中U管,推动也不足,输出功率只有0.25W,如果搞好了应该也出不到1W,标准接法应当好些,但功率应低于6P1因为它的阳极耗散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输出还是弃之吧

有个网友曾说想要一对,练手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网友曾说想要一对,练手用。

请问这对多钱转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推,栅负压记得是10V左右吧,我是三极管接法,无大环负反馈,阳极电压才200V不到,前级6N1中U管,推动 ...

6P9P屏耗不小,手册给出是1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9P屏耗不小,手册给出是10瓦。

比6P1,6P6都小啊

网友(2022-04-02):
听楼主的意思还是6P15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