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开关电源改双电源输出

楼主(2020-03-02):
有一部12V10A开关电源,想改成+-双电压输出电源,将电源拆开,发现开关电源变压器是双绕组,改造起来方便多了。
双电源需要共阴共阳两只快恢复二极管,在某宝搜索买了几对如下图成对共阴阳快恢复二极管。
在变压器输出端焊三条线引至电源外面。

楼主:
将电路板装回壳中,把快恢复二极管焊接在功放上。

安装散热器

楼主:
接通电源也没量输出电压就开始试验,用电脑播放音乐给SK3875功放板,双12V给SK3875供电有些低,主要是试验双电源,就用吧。当电源接通后从音箱出来声音后。很惊喜,音质非常好。远远超出预期。接连听了有一个小时,摸了模二极管的散热器没温度。可以放心使用。再摸功放散热器烫手。于是测量电压达到正负24V+。然而电源输出仍然是原来的12V。还认为应该是正负12V,结果出呼预料。

网友A:
好方法,修一个双电源的功放板,找不到双电源,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次级串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修一个双电源的功放板,找不到双电源,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次级串联用的

我原来也是用两个电源组成双电源用的。

网友B:
双电压改为桥式整流可以 但是你好像没用原来负电源那一路做反馈 功放电源没反馈不要紧但是开关电源过载就炸了

楼主:
谢谢指导,看来是需要加反馈控制,我还要继续试验。准备在电源内改造成桥整流,就可以用原来反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电压改为桥式整流可以 但是你好像没用原来负电源那一路做反馈 功放电源没反馈不要紧但是开关电源过载就炸 ...

谢谢指导,看来是需要加反馈控制,我还要继续试验。准备在电源内改造成桥整流,就可以用原来反馈电路。

网友:
支持动手,赞一个!

网友C:
用2块升压板,初级并联,次级24V做成正负24V给前级供电。不知行不行,没试过,好像不好共地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块升压板,初级并联,次级24V做成正负24V给前级供电。不知行不行,没试过,好像不好共地样?

完全可以,这方法我用好多年了。只是有点麻烦。才想起用这方法改造的。

网友D:
为什么成了正负24V电压了,楼主能发个改装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成了正负24V电压了,楼主能发个改装的电路图吗?

因为开关电源没做任何改动,只是接出三条线,电源输出仍然是12V。外电路输出变成正负24V了。可能是外电路没有负反馈的原因吧。

楼主:
图中滤波电容是原功放中的只加两只快恢复半桥。不同的开关电源外电源输出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开关电源没做任何改动,只是接出三条线,电源输出仍然是12V。外电路输出变成正负24V了。可能是 ...

您把双线并绕的次级绕组改成头尾相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把双线并绕的次级绕组改成头尾相连了吧?

这是开关电源的整流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开关电源的整流原理。

学习了,您这个开关电源是什么方式的?反激式的应该不适于这种整流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2块升压板,初级并联,次级24V做成正负24V给前级供电。不知行不行,没试过,好像不好共地样?

完全可以,这方法我用好多年了。只是有点麻烦。才想起用这方法改造的。

请问你是如何连接的?可以提供一下连接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2块升压板,初级并联,次级24V做成正负24V给前级供电。不知行不行,没 ...

一个板子的初次级如果是隔离的是可以的;
一个板子的次级的正极端接另一块板子的负极;
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一个板子的初次级如果是隔离的是可以的;
一个板子的次级的正极端接另一块板子的负极;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曾经用过非隔离的升压模块组建双电源电路失败了。谢谢回复。

网友C:
他这个开关电源次级是用的罕见的全波整流方式,一般开关电源都用半波整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开关电源次级是用的罕见的全波整流方式,一般开关电源都用半波整流方式。

    功率较大的开关电源大多数是全波整流形式。100W以下是半波整流。

网友:
你改成桥式整流了电压高了一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功率较大的开关电源大多数是全波整流形式。100W以下是半波整流。

原机的整流管还用拆除吗?请在图上标识下我们也能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机的整流管还用拆除吗?请在图上标识下我们也能看明白了。

原机的什么都不用拆除,你这图只需从12,34端接出两条线到快恢半桥输入端,11 12 13 14端接一条线(注意用不同颜色线)作为共地线。就可以 了。我只试验了一台电源,可能不同的电源输出的电压会不同。

网友(2021-04-24):
引用 楼主:
原机的什么都不用拆除,你这图只需从12,34端接出两条线到快恢半桥输入端,11 12 13 14端接一条线(注意 ...

“11 12 13 14端接一条线(注意用不同颜色线)作为共地线”
不能在11,12,13,14这里接地线出来,因为这样就没有了过流保护。
J1,J2(0R002)是过流检测电阻,所以要在电阻后,也就是原电源地线端子这里接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要求更高的话,可以将负电源也加入到负反馈环路,(因为上述改法只是输出了负电压,没进入反馈环路,虽然因为同绕组,正负电压应该相差不大,但如果正负电源负载功率偏差大,电压偏差还是会有的)
改动方法为:将VR1接地脚断开,然后串入25.88K到负电源,可以用24K+1.8K串联使用。(R29+R30+R31+VR1=0.68K+2.2K+22K+1K=25.8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