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E3610A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0-03-02):
各位老师,我的一台E3610A电源。输出端并联的一只二极管烧了。不知用什么型号。请指点

网友:
如果是对地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正极接GND,负极接输出),一般选5A或10A的耐压足够的普通二极管就行。例如“10A10”,参数是反向耐压1000V,电流10A

楼主:
不是对地。是并联在正负输出端的

网友:
看不清     MR834----???

你可以下载文件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 ... html?page=16#manual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1342113/Hp-E3610a.html

楼主:
像是MR854。不知什么型号能代替,谢谢楼上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2024-10-02):
清楚一点的原理图

网友:
数年了,搞掂了吧^_^

网友:
这是谁挖出来的啊,快恢复管 MR854,某宝上一抓一大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