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鸟提问

楼主(2020-03-03):
哪位老师给我一个6g2的管脚定义图,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喝晕了吧,图片都趴下了!我把它正过来吧!

小心!6G2怎么会与6DK6相近?6DK6是五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6G2怎么会与6DK6相近?6DK6是五极管。

这本书有不少错误,参考可以,照搬就要仔细核对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喝晕了吧,图片都趴下了!我把它正过来吧!

网友C:
6G2双二极、三极检波放大管。物美价廉,其三极部分相当于半个12AX7。图上的负载线是原图带来的,照搬上来,网友可以自行设计。

网友:
那本书有错误,有的不好用。6G2在结构和特性方面类似于欧式EBC91,美式6AV6以及捷式EBC32,这些电子管今后可以用国产代用。

6G2(6Γ2Π-K)型电子管的特性数据如下:
灯丝电压    6.3   伏    跨导        1.6毫安/伏
灯丝电流    300  毫安   内阻       62.5   仟欧
阳极(屏极)250   伏    放大系数    100
电压                    二级管阳级
栅极电压     -2   伏   (屏极)电压    10    伏
阳极(屏极)              二极管阳极
电流        1.2  毫安  (屏极)电流  70.8   毫安
     典型应用数据:
    (电阻电容耦合音频电压放大)
阳极(屏极)   250    伏    下一级电子管的     500    仟欧
电源电压                    栅极回路电阻
阳极(屏极)     250   仟欧   增益                63
负荷电阻
阳极(屏极)     0.5   毫安   输出电压(有效值)    33     伏
电流
阴极偏压电阻     3   仟欧   非线性失真         5.0      %
栅极回路电阻   500   仟欧   系数
    允许使用极限值:
最大阳极(屏极)电压         300   伏
最大阳极(屏极)消耗功率     0.5   瓦
最大阴极电流               5.0   毫安
最大栅极回路电阻           3.0   兆欧
最大整流电流(二级管部分)   1.0   毫安
最大阴级热丝间电压       ±100   伏

楼主:
谢谢老师们了,请问白版有没有如何看这图的文章啊,一直弄不明白这图怎么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6G2双二极、三极检波放大管。物美价廉,其三极部分相当于半个12AX7。图上的负载线是原图带来的,照搬上来, ...

这负载取得不咋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