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2AP30锗二极管用途

楼主(2020-03-03):
捡到四包全新的2AP30E锗二极管,飞电牌的,不知有什么用途
据说检波效果不如2AP9好,
不知道能不能代替开关二极管4141,这样我就省的再去买4148了
不知能不能代替1N60,我也不用买1N60了

网友:
第一是检波,第二是混频

高频管结电容小,但pn结比较脆弱,内阻一般较大,负载能力不强,并不适宜用于收音机等普通场合,一般用于仪器仪表中的检波、混频电路

网友:
可以用来做扫频仪检波探头。。。

楼主可否出一两包

网友:
看到有些制作高频毫伏表的可以用2AP30E来检波。比如数字表加装高频测试头改善频率响应。

网友A:
2AP9 高频检波管  主要用于100MHZ高频  检波效率高
2AP30 超高频检波管  结电容小   400MHZ   主要用于低电平交直流转换   高频毫伏表探头  超高频倍频混频等
2AP30能代替2AP9,1N60检波管用差别也不大
2AP30不能代替1N4148用   耐压不够   反向漏电大   开关时间参数达不到

网友:
可以作调频矿机检波管啊

网友:
2AP30做扫频仪检波探头用不错,上次好不容易从老的高频头里面拆了2个。

网友:
这玩意当年就比2AP9难买

网友:
2AP30——鍺,检波、混频。
IN4148——硅,普通开关管。
两者用途不同,不宜直接替换。

网友:
调频收音机、电视伴音鉴频用这个

楼主:
谢谢老师们,既然2AP30适合300MHZ高频检波,那么用它检波10MHZ以下的合适吗

楼主:
如果,它能完美的代替1N60的话,那就太好了,毕竟1N60在我们那边买5毛钱一只,不便宜

网友:
        2AP30是高频检波管,做高频探头使用,存量少,比较珍贵,代替普通检波管使用可以,但大材小用了。

楼主:
我捡到的四包,本来想扔掉的,如果能2AP30能检波10MHZ一下的话就太好了,省的在花钱买1N6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P9 高频检波管  主要用于100MHZ高频  检波效率高
2AP30 超高频检波管  结电容小   400MHZ   主要用于低 ...

请问木子老师,2AP15能代2AP9吗。有50个2AP15不知何用。

网友:
这东西当年很难买到的,代替1N60没问题的,检波,混频,妥妥的,可以做环形混频器,高频毫伏表,场强仪,驻波表,陷波表

网友(2022-01-24):
网上查不到2AP30参数谢谢分享

网友(2022-08-26):
2AP30现在几元钱一只,你发了点小财。

网友:
你那些收音机里面不都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