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电曲线能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03):
前几天在论坛买的七号电池。回来充放电检测容量。这个电池的放电曲线何解?有什么办法处理?还能用吗?这个电池。

网友:
内阻太大,光有容量

网友A:
第一是放电电流偏大
第二是需要激活,也就是反复充满--放净几次

网友B:
可以用,最好是用小电流充放几次,让内部的化学物质充分激活,

网友C:
图片看不清。 如果能直接用笔记本截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看不清。 如果能直接用笔记本截图就好了。

就是方便的时候电压先下降。然后慢慢回升。然后接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最好是用小电流充放几次,让内部的化学物质充分激活,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买的库存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是放电电流偏大
第二是需要激活,也就是反复充满--放净几次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谢谢指点

网友:
多大的放电率? 1C, 还是0.1C?

网友:
放电平台低,内阻大。在某些大电流放电的设备上容易因电压过低而关机。

网友:
气温低时,有的磷酸铁锂电池就有类似这种放电曲线。放电后内部化学反应活跃电压就上升,电池温度上升。

网友(2020-09-04):
学习了,又增加知识

网友:
内阻大的就无回天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