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放完工贴】

楼主(2020-03-03):
得出一个重要结论:300欧姆大耳尽量不用阴极输出电路推。乖乖用牛。换此电路之后,低频下潜不知比原来阴出的深到哪里去。听感:低频有弹性、有力度,包围感强。中高频不用多言。不用加前级,音量电位器开到一半就已经受不了了。总之,十分优秀的电路。(前提是有好牛,配好耳)。另外,坛子里关于开关电源底噪的争论可休矣。采用音响用的开关电源,成本比牛低,加220u滤波后底噪基本没有,也没有高频叫声。

网友:
真高烧玩家,耳放做的漂亮。

楼主:
暂时没钱买解码器。音源就是手机。这机可以推爆森海HD600以及一切300欧耳机。

网友A:
耳放做的很漂亮,问下这输出牛是自己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放做的很漂亮,问下这输出牛是自己绕的吗?

谢谢鼓励。没那本事自己绕。定制的。

楼主:
欣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四乐章。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1963年录音。

网友B:
机箱哪买的,能告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哪买的,能告知吗?

pmpmpm你了

网友C:
旋钮位置靠外了,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钮位置靠外了,影响美观!

再往里,旋转时就会卡顿。

楼主:
学着STOPYOUCAT坛友扎了一下线。用的棉线。总之就是扎某个位置之前用棉线打一个活结把电线穿进结里,缠几圈之后打两个活结,线走到下一个位置重复以上步骤。

网友D:
请问这开关电源能不能用来带6N5P,一直想做个黑嗓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开关电源能不能用来带6N5P,一直想做个黑嗓子

200/260v可调 70W 层主自己算吧

网友E:
单管失真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管失真率有多少?

没有实测。没这个仪器。仿真得,1K时输出150mw,THD 2% 10mw时 0. 5%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260v可调 70W 层主自己算吧

那肯定是足够了,开关电源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成本可控,还节省金属铜资源

网友F:
哈哈 百灵的牛牛 做工不错 如果是USB接口的耳机怎么接呢 想做个耳放玩玩 可惜耳机是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百灵的牛牛 做工不错 如果是USB接口的耳机怎么接呢 想做个耳放玩玩 可惜耳机是USB接口

usb口的耳机不值得配耳放 整个6. 5mm口的听听吧

网友G:
耳放做成功了啊!恭喜!看开关电源是老李做的??

网友:
基本上用牛作输出的耳放都能推爆耳机!我的耳放输出牛比你的小多了,耳朵一样受不了,就是8欧耳机接上也不敢把电位器开到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耳放做成功了啊!恭喜!看开关电源是老李做的??

没错。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耳放做成功了啊!恭喜!看开关电源是老李做的??

这电路,不成功都难啊

楼主: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都知道胆管有麦克风效应。可是敲左管时耳机中是清脆的银铃声,敲右管则是敲击的“梆梆”声加上银铃声。(也不算是“银铃”,而像把许多小银铃放进沙锤里摇晃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0欧姆大耳尽量不用阴极输出电路推。乖乖用牛。”
因为电子管不同于晶体管,电子管非大电流输出器件, ...

谢谢指教!

楼主:
刚才脱毛坎肩,衣服离身的一瞬间耳机里静电声好明显。太有趣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欣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四乐章。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1963年录音。

这个电唱盘与黑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唱盘与黑胶不错。

唱机是铁三角入门级的。家里有全套贝多芬交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300欧姆大耳尽量不用阴极输出电路推。乖乖用牛。”
因为电子管不同于晶体管,电子管非大电流输出器件, ...

是否意思是说,阴极输出还是比较适合于低阻的耳机?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百灵的牛牛 做工不错 如果是USB接口的耳机怎么接呢 想做个耳放玩玩 可惜耳机是USB接口

百灵的老板看了我做的机,也决定按图仿制一个。

网友J:
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无论多少欧姆耳机尽量不用阴极输出电路推。乖乖用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无论多少欧姆耳机尽量不用阴极输出电路推。乖乖用牛。

我决定以后阴出电路只用在前后级匹配上

楼主:
HD600比ie80s又是质的飞跃。

网友:
引用 网友H:
“300欧姆大耳尽量不用阴极输出电路推。乖乖用牛。”
因为电子管不同于晶体管,电子管非大电流输出器件, ...

欢迎您回来,我又贴图了。
请看你说的(一个6P1的阴极输出功率甚至可能都不如一个2P2的屏极输出功率。)6P1大于6V6输出功率,输出阻抗与电压相同。

                                                                                      阴极输出二管高品质扩音机
    阴极输出器,由于100%的负回授,功率放大级所固有的非直线性谐波失真大大地削弱了。这就是用阴极作输出的主要好处。
    最近,作者应一爱好音乐的友人委托,代装一架唱片扩音机。条件是除电源部分外,只容许两个电子管;其次,要求音质优美,经得起音乐爱好者受过训练的耳朵的考验。决定用一只6H9C来推功率管6V6,而后者作阴极输出,以求音质优良。装制结果,成绩尚称满意,音质清丽无比,试放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定音鼓击节清晰可闻,因此在这里介绍一下。
    线路图和底板下的接线图如图1图5所示。
6V6联成三极管,输出变压器接在阴极。初级线圈的电阻要有300—400欧,以保证正常的运用点。次级配接一只200mm扬声器,反射到初级的阻抗要有5000欧,以便和6V6配合。
    如果装好后有汽船声,可在第一低放级屏回路里加一由100千欧半瓦电阻和一8微法电解电容器组成的退交连电路,见图5中的C4、R10。
    为了考察阴极输出对改善扬声器阻尼的效果,特地取了一个普通屏极输出放大器来作比较。在两者的输入上均送入0.5伏左右的10Hz方形波,然后利用示波器在音圈上来观察暂态响应。所得的结果描绘在图3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采用屏极输出时,扬声器的暂态过程振荡得很厉害。
    根据粗略的测定,放大器的低半功率点约在75Hz左右,高频响应到15000Hz犹能保持平直。至于输出功率,当然,采用阴极输出时,要比采用屏极输出时小,但是,在20平方公尺左右的房间内,经过试听,声音响度是有余的。
   最后,这样的线路,在国外杂志上也是很多的,兹摘录某外文杂志上的线路一张(图4),供大家参考。线路中L1是10亨、70毫安扼流圈,电源变压器的高压次级为250—300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唱机是铁三角入门级的。家里有全套贝多芬交响

全套贝多芬交响,难得啊。音乐爱好者的挚爱。

网友:
引用 网友H:
“6V6联成三极管,输出变压器接在阴极。初级线圈的电阻要有300—400欧,以保证正常的运用点。次级配接一 ...

这个与你说的与屏极输出阻抗5000欧很对。

我不同意的是你说的“一个6P1的阴极输出功率甚至可能都不如一个2P2的屏极输出功率。”。故此找了个6V6阴极输出器看看其声强要远远的大于2P2
50年代玩业余品1A2П ---2П2П太多了(有给农民老乡装收音机)60年代玩6V6与6P1(购买要公安局介绍信)。

楼主:
刚才“拜听”贝多芬封圣之作----D小调第九交响曲。仿佛置身音乐厅,堂音绕梁。这套系统的效果完全超越了之前手机直推的ie80s。“合唱”所在的第五乐章,百听不厌。这套交响是人类的名片。

网友K:
阴极输出电路好处是没变压器频响问题,一般信号源有1V电平就很不错了
但用于300欧耳机显然激励不够功率不足,因为耳机上的电压就=输入电压
提高输入信号电压低频下潜也会很深。

楼主:
做一个奇葩比喻,这套系统的低音听感,就像两边振膜上各有一个通电的50Hz的偏心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K:
阴极输出电路好处是没变压器频响问题,一般信号源有1V电平就很不错了
但用于300欧耳机显然激励不够功率不 ...

那是当然。但是问题是低频和中高频比例有问题。按您这么说,低音上去了,总音量大得没法听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是当然。但是问题是低频和中高频比例有问题。按您这么说,低音上去了,总音量大得没法听了。

不会的 实际上是功率不够引起的 您的耳机要一定功率推的。
我也玩耳机只有Q701买只现成安桥耳放听听效果也不错,现在用播放器
直推N3003省事。

网友L:
能说说电子管耳放使用开关电源的感受吗?(和传统电源相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会的 实际上是功率不够引起的 您的耳机要一定功率推的。
我也玩耳机只有Q701买只现成安桥耳放听听效果 ...

我前一阵一直在思考耳机的换能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耳机可以类比为一个电动机,线圈有直流电阻,也有感抗。给耳机提供一定的输入功率,耳机会把它们一部分转换成热,另一部分是声(电动机则是机械功率)。总功率减去电阻发热功率就是声功率。耳机的阻抗是信号频率的函数,低频时阻抗低,阴出电路带不动。中高频带的动。而您说的“耳机要一定功率推”是说全频段声功率要基本一致,做到这点,我觉得还是牛出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前一阵一直在思考耳机的换能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耳机可以类比为一个电动机,线圈有直流电阻,也有感抗 ...

系统频响应该是平直的,对某种音乐来说低频的功率可能会大于中高频的 如此就存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说说电子管耳放使用开关电源的感受吗?(和传统电源相比)谢谢!

没用过传统电源装耳放。不过要是感受不好,我还干嘛在上面胡吹一通 放心大胆用。有底噪可以参考坛友的滤波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系统频响应该是平直的,对某种音乐来说低频的功率可能会大于中高频的 如此就存在问题了。

补充一下,我用的阴出电路是电容输出的。不是变压器出。

网友K:
是存在耳机阻抗随频率变化问题 其实喇叭也一样 但是测试耳机频响曲线的是电压信号
所以馈送到耳机的功率其实是变化的,馈给耳机的应该和测试信号一样是平直的电压信号
就可以了。其实因为阻抗变化而单端甲类功放受阻抗影响大可能会产生不同收听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阴出电路是电容输出的。不是变压器出。

是的 我知道。用变压器就该是升压型的,但阻抗又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存在耳机阻抗随频率变化问题 其实喇叭也一样 但是测试耳机频响曲线的是电压信号
所以馈送到耳机的功率其 ...

原来是这样。

网友:
一下没反应过来,我以为馈给耳机的应该是平直低阻抗的电压信号这样可以得到平直的声压。
有没有低音由音源保证。如果是高阻抗的输出有可能造成不同的‘音色’其实是失真的。

网友G:
能说说电子管耳放使用开关电源的感受吗?(和传统电源相比)谢谢!
用开关电源只要不用在中波收音上,可以pk掉所有变压器+阻容感滤波电路;底噪非常容易控制,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说说电子管耳放使用开关电源的感受吗?(和传统电源相比)谢谢!
用开关电源只要不用在中波收音上,可以 ...

正是如此!

网友M:
牛好,管子好.....伹做工差设计差外观丑,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牛好,管子好.....伹做工差设计差外观丑,浪费钱

没装过几部机 新人做成这样很不错了 又不是商品,自己看的过去就行。况且音质也不赖

网友N:
引用 楼主:
欣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四乐章。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1963年录音。

牛多大的铁芯  耳机用不上这么大的铁芯吧  有点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牛多大的铁芯  耳机用不上这么大的铁芯吧  有点浪费啊

为了低频。初级电感量25H 76片。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装过几部机 新人做成这样很不错了 又不是商品,自己看的过去就行。况且音质也不赖

我和你绕牛的老板认识,找他给你设计一个外壳,音质视觉都享受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和你绕牛的老板认识,找他给你设计一个外壳,音质视觉都享受多好

我也想加一个带孔的罩子把牛罩住。

楼主:
在电源输出端加一级RC滤波,底噪完全不可闻。R=39欧 C=220uF 欣赏帕格尼尼小提琴协奏曲,琴声仿佛穿透音乐厅中几十米厚晶莹剔透的空气入耳,而不走手机-耳放-耳机的路线 至此此机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预计将担当听音主力至少十年。

网友:
我来啦!做的不错!牛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