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先锋1024光头老化怎么修理

楼主(2020-03-03):
请问大神们先锋1024光头老化怎么修理

网友:
稍微调高点激光功率吧。
上各种网站看看哪有这个光头卖

网友A:
如果彻底不能用了就用水洗大法吧,我洗好过好几个激光头。

网友:
超声波水洗一下也许就好

网友:
单买光头安装起来麻烦,买个光头组件也不贵,安装很容易。

网友B:
这东放置西自然老化   不用都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彻底不能用了就用水洗大法吧,我洗好过好几个激光头。

对 用超声波洗眼镜的 那个洗 水刚开始用洗洁精水 后面用纯净水 我把不读盘的 光头洗完了可以刻录光盘了 效果好得很  我是笔记本光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东放置西自然老化   不用都费

感觉机器中机械机构和电容电解液挥发导致的油污蒸发会进入激光头内部,估计是脏污且不易清理导致不能正常使用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机器中机械机构和电容电解液挥发导致的油污蒸发会进入激光头内部,估计是脏污且不易清理导致不能正常 ...

也对是   有的不是在镜头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