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单管中波再生机用2p2好还是2p3好

楼主(2020-03-03):
我想做个单管机,淘宝上卖4元一个,脚1.5元,快递费十元,所以想备上几个,2p2好还是2p3好,帮忙,过一会我就付款了

楼主:
另外那为老师能给个简单又效率高的电路图呢?

网友:
单灯,2P2就行了, 2P3功率虽然大, 可是一个灯也输出不了那么大,没有足够的推动

楼主:
那我再买个2p3能不能做成两管机器或三管的

网友:
不如1A2/1K2/1B2/2P2/2P3各买几只。一步到位。

网友:
2P3的功率比2P2大很多,如果要做功率放大带喇叭,肯定是首选2P3.
如果是想省电什么的,用耳机听,就用2P2.

网友:
非特殊情况,最好还是不要用这些电池管,电源比较麻烦。

网友:
单管机就选2P2乙电用到9V就不错′2P3灯丝电流大费电′

网友:
相对2P3不但费电,还要求乙电电压高,用再步谈机(背负对讲机)还可以。如果制作收音机就用2P2。你看看国产直流收音机都是用的2P2,单管或者三管再生机以及4管以上超外差机都用2P2。
电真空老师推荐你买一套,你可以多买一只1K2,再多买几只2P2。

网友:
两种管子都可以但装两管以上的机子就看你的选择,2P2省电声音小点、2P3声音要大点,两种管子的引足都一样就是灯丝电流2P3要大点、屏压要高点输出功率大点。给你几张挂图另付2P2与2P3的参数。

网友:
电路图中的2П2П就是2P2。两管机的线圈是美通336售品线圈,该线圈现在卖不到,可以自行绕制。两个电路都是低乙电的,增加电压可以提高性能,加大输出音量。
捕获.2-2p2乙电需10多V

网友A:
买了3个2p2和两个管座,管座库存少限一人只能买一个,商量一下买了俩,一共花了28元,其中快递费10元,准确装个9v电的单灯机或用喇叭的两灯机,谢谢楼上提供的电路图,如用耳机听,我准备采用变压器和耳机结合的,不用舌簧耳机,舌簧耳机音质太差了,做个袖珍的,越小越好

网友:
建议用2P2,可以电压低一些9V耳机也响,45V喇叭也行。线路图也多,成熟。2P3只能做功放,相对单一。

网友:
快递太快,刚刚收到,三只2p2,可惜只有两个管脚,破布急待开干。
   比想像中的小,估计可以制迷你袖珍型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3个2p2和两个管座,管座库存少限一人只能买一个,商量一下买了俩,一共花了28元,其中快递费10元,准确 ...

建议用2P2,可以电压高一点,我65年时装单管机用的是22.5V的叠层电池,新电池声音比较大!那时干扰基本上没有,现在干扰大电压高点保证接收效果好点。

网友B:
2P3想当年不对民用市场供应吧,就是买2P2的管子在福建沿海地区或者靠近沿海地区也要证明。

网友:
2p3和2p2的管脚是不同的,应用时请注意!个别电子管手册里有的是错误的。请多方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P3想当年不对民用市场供应吧,就是买2P2的管子在福建沿海地区或者靠近沿海地区也要证明。

当年电池不给力,很贵,所以2P3不经济,体积大,没有用2P3装单管机的,现在都锂电池了,就有优势了,甲电用锂电池,性能肯定比2P2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