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创维] 霹雳神CTV-8298WF枕形失真

楼主(2020-03-03):
      [创维] 霹雳神CTV-8298WF,5P03机芯去年夏天更换了行输出和行管修复后测主电源145V,观察图像有些放大,也没在意,一直到最近出现枕形失真,反复开关几次电源开关又会正常工作,工作几个小时也正常,有时候开机就是正常的。更换了C329(用的风扇上的4UF)        4.7UF枕校滤波电容无效,补焊了行部分的电容二极管也没效果,电视虽然很老,但色彩很好,舍不得丢弃,恳请矿友指点指点

网友A:
补焊一下枕校电路相关大功率发热元件的引脚及检查相关可调电阻等易损元件。再就是延伸查一下和枕校电路有关联的附近单元电路的元件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一下枕校电路相关大功率发热元件的引脚及检查相关可调电阻等易损元件。再就是延伸查一下和枕校电路有关 ...

多谢您的答复

楼主:
折腾了大半天,枕校管C极电压12V,:补焊相关的电容电感,枕校版和主板连接的2个插件,检查了S校正电容容量正常,因手头没有备件,就没换,一会怎么搞得屏幕呈蓝色了,检查是显像管尾板很多处虚焊(主要是三极管)。补焊后彩色正常了,唉这老电视。枕形失真又正常了,也没查到毛病。还得犯病,一天也不犯病,明天再修吧。

网友B(2020-04-27):
补焊枕校电路中发热大的元件,或者更换掉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焊枕校电路中发热大的元件,或者更换掉最好

   枕校电路是一个单独的小板,枕校管还是单独安装在另外的散热片上,现在是开机枕形失真,一会自己就会恢复正常,或者关机再开也会正常,开机几个小时也不出现故障,多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