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启动电压问题

楼主(2020-03-03):
在家里闲着没事,把原来有一点小问题的一个电脑电源拿出来修一下。BESTEC ATX-300-12Z REV:BC 电源盒 在电脑上使用时大多数时间正常,偶尔一次不能启动,不能启动时电源盒 后面自带的一个绿色指示灯不亮,但 5VSB 正常,绿色线 4V 正常。打开外壳,看到 5VSB 使用 A6351A (8脚),主电源驱动使用 UC3842BN ,所有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现象,加焊以后没有作用。在网上找了一张类似的图纸(看后面),在网上查到资料:UC3842BN 启动电压16V,工作电压 10 - 30 V ,实际测得工作电压 12V 。问题来了:5VSB 正常,实际测得工作电压 12V 正常,12V 和 5VSB 来源于同一个变压器,那么启动电压16V怎么来的?电动车充电器很多使用 3842 的,但 7脚与300V 之间有一个100K左右的启动电阻,这个电路没有,启动电压16V怎么来的?

3842与3843不太一样,只能参考

3842与3843不太一样,只能参考

网友:
T2变压器就是辅助电源一部分,它先工作

网友:
这个带辅助电源的还真没有遇到过故障的,按照之前其他没有辅助电源的电路的修法,看看C8的47UF/50V电容换换咋样?

网友:
启动电压16V从A6351A的供电来,也就是它的3脚取电。

网友:
你还是上实物照片大家好分析,板子正反面照片,你找对这份电路图未必适合你

网友:
看下实际电路,7脚瞬间有16v以上才能启动,启动后8脚是5v。

楼主:
看看C8的47UF/50V电容换换咋样 ------ 和C8同作用的电容有2个,换新了,不起作用。

启动电压16V从A6351A的供电来,也就是它的3脚取电 ------ 又仔细看了实物,不是这样的,和上图的相同

看来唯一还可行的办法只能用 3843 来代换 3842 试试了,因为 3843 的启动电压 比 3842 低!

网友:
人为的给启动电压会正常工作,这个只要拿金属镊子碰一下7脚就行了。不正常就不是启动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