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示波器和自制扫频仪怎么测中周

楼主(2020-03-03):
如题,鼎阳示波器1122+.如何和坛内简单的自制扫频仪连接,用模拟示波器可以很好的测量,但数字的不会用,有请各位老师指教,管理员别再删贴了,都是诚心诚意得学习

网友:
没有用仪器测过中周。没人回答就网上找找给你做参考。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热心,谢谢!

楼主:
我传了两张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
用模拟扫频信号发生器的扫描信号去同步数字示波器,调节数字示波器的扫描速度使扫频仪的一个扫描周期刚好为设定的格数,比方说刚好十格,选择好同步信号的相关参数,令波形稳定就可以开始了。

本例中,扫频仪的SWEEP OUT输出的信号接到示波器的EXT端子上,这个信号是扫描锯齿波,这个惠普扫频仪的扫描速度是可调的,速度可在几十毫秒至几十秒,这里用的大概是30毫秒。扫频仪工作在100KHZ至10MHZ范围,图形中有三个标志,向下的两个标志是5/10MHZ频标,还有一个向上的是测试的465中周串联谐振曲线。

楼主:
感谢回复,我已弄好了,联机好像叫带载吧调试的波形不错,本振恢复后声音很好-,就是昨天上传两张图片,记得提示上传成功,但是没看到图片,不知啥原因

楼主:
我用的是x. y轴,坛内555.那个扫频仪图纸,示波器自动选择钮,然后x显示的锯齿波,y显示背测的中周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好像不是YX显示,还是YT显示,自动测试出来的双踪波形。

楼主:
时x. y    x输入的是扫频一的锯齿波,我y是扫频信号

网友:
应该是5楼老师的连接方式,(只出一个波)

看楼主的像连接了二个通道(二个波形)(应该手动调节)

我没有用过专用扫频仪,只用过通用信号源+数字波,也就没有接同步的事,当然出来只有一个波

网友:
测中周还是Q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 y轴,坛内555.那个扫频仪图纸,示波器自动选择钮,然后x显示的锯齿波,y显示背测的中周曲线,

你用的是Y1和Y2双通道,其中一个Y通道需要设置才能工作在X状态,因为你采用的自动测试,估计那个兼顾X通道的Y通道难以自动选择在X状态的。你只要打开设置界面看看,确认你的设置就能证明我的推测。你的这种双通道工作模式,是可以互换你测试的两个信号的,(即把锯齿波信号与扫频信号调换之后输入)不信你试一试便知。你的这种模式虽然有一个通道显示的是扫频检波之后的波形,但屏幕被锯齿波占用了,你的这种模式最好只显示一个扫频周期,如果占用几个周期也浪费了屏幕的面积。实践证明,此类数字示波器要像模拟示波器那样工作在YX状态,显示的图形效果很差,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

你打开设置确认一下你的设置,究竟是什么状态。

事实上,只用单通道YT模式也可以显示扫频图形,此时需要用扫频信号中的扫描信号(锯齿波)来同步示波器的扫描,选择适当的触发方式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波形。但是扫频信号经过被测电路之后,波形变化无常,可能会给同步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本人采用外同步的方式,用锯齿波扫描信号同步扫频信号,只显示一个稳定的扫频周期。

网友:
没看懂你这是啥原理。应该画个电路图。

楼主:
好的,示波器刚入手,还没玩太明白呢,感谢老师指教,我会在以后慢慢熟悉它,但我这个示波器反应不是太灵,有时候按上升沿,或脉宽那个键,指针是下移一了,但波形没变,还是一连几`个周期,有时会变一个周期,不固定的,

楼主:
先谢谢各位老师指教,示波器刚入手,还不太会玩呢,简单功能还行,我再慢慢熟悉它,等我再按老师说的方法试试,。但我这个仪器反应不是太灵,有时候选上升沿,和脉宽钮,指针是下来了,但波形没变,是一连几个周期,有时正常,一个周期,不稳定的,凑合用,

楼主:
发多了,不好意思,怎么撤回啊

网友(2020-06-12):
请教一下,同步的锯齿是在什么频率和幅度的? 你是具体怎么样连接测试? 我也是刚入手了,普源的DS1102 示波器和优利德的信号发生器,还没搞懂怎么测!

楼主:
优利德我不知道有没有扫频功能,x接扫频仪同步输出,y接扫频输出信号,然后用自动功能,

网友(2022-02-12):
谢谢分享,通过二楼给的两种测量方法才了解到“LC并联电路的一个重要特性:并联谐振时电路的阻抗达到最大。”

网友:
一直想买个示波器玩玩,可惜一点不懂,实在是难受!

网友:
“坛内简单的自制扫频仪”,自制扫频仪什么样,哪位达人制作的,能发个链接看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