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这样的一个电动车

楼主(2020-03-03):
手头有两组48伏50安时16串的铁锂,准备做个这样的一辆电动车,用800瓦的轮毂电机,不知电机功率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这样做,1速度不要太高,40-50码就行。2我只用800瓦的电机,要的是续航。3我把座位靠近龙头的那两 ...

“速度不需要太高,四五十码就行”……真是瀑布汗啊

网友A:
这车造型好看。

网友:
能给你上路吗?

网友:
电池这样放重心太高。

网友B:
泼点冷水吧:
如4楼朋友所述,重心太高了,这是危险的因素。急刹时可能会翻跟斗。
法规是一方面,自己DIY也要注重安全,开这种性能超标的车上路,很容易忍不住就超速,影响一条路的安全……

去年在老家开过别人一辆国产的正规电动车,负载100斤到300斤,平地时速都不会超过15公里,但是上坡也很顺利,明显是软件做了限速的。开这种车,全家都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泼点冷水吧:
如4楼朋友所述,重心太高了,这是危险的因素。急刹时可能会翻跟斗。
法规是一方面,自己DIY ...

我准备这样做,1速度不要太高,40-50码就行。2我只用800瓦的电机,要的是续航。3我把座位靠近龙头的那两根固定杆改成可调丝杆,手动调节,可以把座位降低,同样重心也降低了,最主要是续航第一,速度第二高个低个都可以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造型好看。

就看中了这辆车的造型,简洁大方,没有多余的塑料壳,维护方便,主要手里有电池,折腾一下

网友(2021-08-26):
引用 网友B:
泼点冷水吧:
如4楼朋友所述,重心太高了,这是危险的因素。急刹时可能会翻跟斗。
法规是一方面,自己DIY ...

正规的三轮电动车时速也只有二三十

网友:
小牛的暴力

网友:
这个车装锂电池小兴烧档

网友:
好好折腾吧少年

网友:
喜欢这折腾劲,加油!